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 西门子软件安装出错问题

楼主(2006-08-23):
我在安装西门子 simatic net 6.3的时候老是出现下面的错误,是怎么回事啊?该怎么解决呢?谢谢!!!!

楼主:
怎么图片显示不了...
错误是:
setup has detected that uninstallshield is in use. please close uninstallshield and restart setup.
error 432
这个uninstallshield是什么文件啊?该怎么关啊?

网友A:
图片能显示.
电脑里有西门子的软件,先删除重起后安装

楼主:
不是吧,难道要我把STEP 7程序删了?
我上次安装STEP 7的时候也出现过这问题,安装不了,是进_Manuals文件夹手动安装才安上的,simatic net 用这办法都不行..

网友B:
siemens的软件啊,尽早别用

网友C:
看提示的信息应该是你打开了解除安装(卸载)保护,请关掉后再安装.

楼主:
具体是哪个文件(程序、进程)啊?该怎么关啊?我找不到uninstallshield这个东东

楼主:
问题解决,原来是开着杀毒软件造成的,关了杀毒软件后安装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