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OPC的几点认识,欢迎讨论

楼主(2006-08-23):
刚接触OPC 不久,有几个问题想与大家交流:

1、每个型号的硬件都对应不同的OPC Server,这似乎还是没有同硬件分开,也就是说Server端还是依赖于硬件的驱动或接口!这就与OPC 一直强调的通用性 有点自相矛盾了!

2、上位机与现场设备通讯方式有两种:OPC 和 I/O驱动,既然OPC Server还是离不开硬件,那为何不直接用 I/O 驱动 而省去OPC C/S 构架这个中间过程???也就是说,OPC比传统的I/O驱动方式有什么优势??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

3、OPC规范里对数据交换速率有没有明确限制?Server端的poll rate的范围应该取决于硬件,但Client端的update rate的范围呢(大多数实例都是500ms,甚至1000ms,这能满足高实时性工控要求吗?)?

欢迎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A:
一直想把这个搞清楚.盼后面的跟帖

网友B:
专业的OPC服务器厂家做的OPC Server几乎已经囊括了我们所能见到的硬件设备驱动。可不考虑硬件了,很通用,并不矛盾。

对很多厂商来说,开发客户端应用程序的各种驱动程序花去他们很多精力。采用OPC技术, 厂商可以专心地开发他们自己的客户端应用程序。 DA specification 定义哪些应用程序接口需要由client 和Server端构造。 如果这些规则被完全遵照, 客户端开发商就知道任何已存在的OPC 服务器都能提供访问数据的连接性。产品进入市场的实效性和可靠性不再约束OPC应用程序。OPC给最终用户额外的益处,可以选择自己的软件开发工具去解决应用问题,也可以选择他们自己喜欢的组态软件,现在较大的组态软件都支持标准的OPC客户端,所以你可不必考虑组态软件是否包含某种驱动。

关于数据交换速率,的确主要取决于硬件。有些是可远小于500ms的,根据实测就能看出。

网友C:
说的有道理

楼主:
谢谢sunrisea!

如果要自己开发Server,那还得对硬件了解,需要相硬件厂商要驱动或者编程接口!!!这样做,工作量会不会很大呢?

如果自己不开发Server,一般就得买硬件厂商配套的Server! sunrisea说的通用的Server好像少吧!

网友D:
宇电已开发了【宇电OPC Server】在公司的网站上提供免费下载。开发的目的是:宇电产品已走出国门,有了OPC Server国外软件就可应用宇电产品。在应用中如遇到问题可来电咨询800 858 0995

目前已在工程项目WINCC/IFIX软件得到应用。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宇电自动化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