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300平方电流量,谢谢

楼主(2006-08-23):
    300平方电缆电流是多少了?
谢谢各位GGJJDDMM,
我是个外行,急!!!
QQ:6091878,MSN:lily_plane@hotmail.com

网友A:
看使用场合,敷设方式,以及铜还是铝线,铜导线最大安全电流750A.

网友B:
不同的电缆型号规格,不同的使用接电持续率,不同的敷设方式,将有不同的载流量。

网友C:
我看最多也就按600各电流了,现在的电缆稍微一高就发热的利害

网友B:
VV3*300电缆450A左右,查查资料吧!

网友D:
这要看是铜线还是铝线,明装还是暗装。明装铜是568A,铝520A,暗装还要看三根一起穿管,还是单根穿,铁管还是PVC管。这些都要考虑,最大可以放到6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