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怎么样用继电器实现单个按钮启/停,回复及感想!

楼主(2006-08-23):
大家好:这是单个按钮的启停电路。运用继电控制完成。
在这里我想谈一下个人的想法,做为这一题,我想它并不是考你的继电控制能力,而是考你的逻缉思维能力及你的开拓空间,想想现时中以很少人用输入点这么少去控制这种电路,用PLC的交换指令及步进顺控指令可以很快的实现这一功能,在上例中,其实只要把握按下和回复是这两个状态,按启停的顺控及互锁。电路便出来。作为一个工控人,我觉的在做个项目时首先从已知条件为出发,再分析思路,最后是实行。当然可能这样说过于简单,实际中的项目工程可能会经过多次实验,才有结果,在这里希望大家谈谈自已的感想。

网友A:
不错,我以前用过这种方法.感觉东西少.不过也会出现误操作!

楼主:
不会出现误操作,想想看,就是一个简单的顺序控制而已,

网友B:
M22应该可以不要自保

网友C:
高手呀,我好久没有想过这种电路图了,有点吃力了。以后还得多学习。

网友D:
这个问题以前讨论过,再学习了一遍

网友E:
是啊。再学习了一遍。

网友F:
我玩过,有点意思.

网友G:
单个按钮启/停
LD XO
PLS M0
LD MO
ANI YO
LDI MO
AND YO
ORB
OUT YO

楼主(2006-11-02):
上面的梯形图只是画的直观,实际运用中M的代号都是继电器所组成,如果用PLC去控制,那方法态多,所以我们去想这道题时,要尽可能的用继电的控制方法去做,那才是目的。

网友H:
梯形图做这种控制其实是十分麻烦的,其逻辑看似简单也只是针对专业人员,如果用软件功能块实现就容易的多,而且非常直观,作为应用工程师我倾向用软件实现。

网友I:
不错 很好的一个小题

网友J:
受益匪浅啊!!

网友K:
你要表达个什么意思呢,?没搞懂!!!还是看看http://www.dshrc.com/default.asp?infoid=174

网友L:
看过很多这样的图.有多大的用了?成本高,体集大.用PLC把.

网友M:
我记得我设计过用了4个电器

网友N:
这样的控制真是十分简单呀

网友O:
怎么很多公司都考这个

网友P:
是不是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又很难的问题啊?

网友Q:
这样的控制真是十分简单呀,可在工作中重点就用这一个

网友R:
每次自己编也很累的,谢谢大家

网友S:
下面引用由张家港工控在 2006-8-25 22:30:00 发表的内容:
M22应该可以不要自保
--------------------------------------------------------------------------------------------
是呀!M22不需要自保的吧!
好题!

网友T:
还那么麻烦,直接用keep指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