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PLC通讯延时

楼主(2006-08-23):
通讯时的延时现象怎么避免,怎么解决好呢。
每次用到时,在通讯进行取数据,中间过程占用了部分时间,过程控制不准确了。
谢谢指导!

网友A:
提高通讯速率或者使需要读取的资料地址连续,这样可以一次性打包读出。
在实时性要求很高的地方,一般是不提倡使用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