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AN在工业以太网中的应用讨论

楼主(2006-08-23):
     在工厂中,设备数量很多的情况下,数据的通讯变得非常重要,工业以太网的迅速发展使我们能够利用一些以太网技术来化解数据通讯中出现问题,比如当网络的通讯带宽占用率较大时,就有可能会造成通讯阻塞,这时候我们可以利用VLAN来减少给通讯带宽带来的压力。
     VLAN能够减少由于数据广播带来的以太网通讯阻塞,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技术把用于通讯的几个端口划分为不同的通讯域,他们之间互相是独立的,对于每一个收到的数据包,交换机解析数据包的原地址和目的地址,得到目的端口,VLAN会区分目的地地址是否已经被允许源地址访问,否则将会禁止。

例如:ab公司产品Flex IO连接到8EDM的第二个端口,这些IO与ControlLogix的第三个口,如果我们只想让ControlLogix的第三个口收到Flex IO 第二口上的数据,那么可以设置Vlan来阻止其它控制器收到Flex IO发来的数据。

如图:

传统IT的很多技术都可以用来服务于工业,欢迎大家发表看法。

楼主:
VLAN可以弥补一部分传统以太网中的数据通讯不确定性问题。当然这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在设备区域性较强的情况下,建议选用。

网友A:
   请教楼主,上面的例子对应四个控制器吗?Vlan是根据什么来划分的,谢谢!

楼主:
上面的例子对应一个个控制器的多个端口进行的VLAN划分。
—————————————————————————————
下面转自zol

    什么是VLAN

    VLAN(Virtual Local Area Network)又称虚拟局域网,是指在交换局域网的基础上,采用网络管理软件构建的可跨越不同网段、不同网络的端到端的逻辑网络。一个VLAN组成一个逻辑子网,即一个逻辑广播域,它可以覆盖多个网络设备,允许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网络用户加入到一个逻辑子网中。

    组建VLAN的条件

    VLAN是建立在物理网络基础上的一种逻辑子网,因此建立VLAN需要相应的支持VLAN技术的网络设备。当网络中的不同VLAN间进行相互通信时,需要路由的支持,这时就需要增加路由设备——要实现路由功能,既可采用路由器,也可采用三层交换机来完成。

    划分VLAN的基本策略

    从技术角度讲,VLAN的划分可依据不同原则,一般有以下三种划分方法:

    1、基于端口的VLAN划分

    这种划分是把一个或多个交换机上的几个端口划分一个逻辑组,这是最简单、最有效的划分方法。该方法只需网络管理员对网络设备的交换端口进行重新分配即可,不用考虑该端口所连接的设备。

    2、基于MAC地址的VLAN划分

    MAC地址其实就是指网卡的标识符,每一块网卡的MAC地址都是惟一且固化在网卡上的。MAC地址由12位16进制数表示,前8位为厂商标识,后4位为网卡标识。网络管理员可按MAC地址把一些站点划分为一个逻辑子网。

    3、基于路由的VLAN划分

    路由协议工作在网络层,相应的工作设备有路由器和路由交换机(即三层交换机)。该方式允许一个VLAN跨越多个交换机,或一个端口位于多个VLAN中。

    就目前来说,对于VLAN的划分主要采取上述第1、3种方式,第2种方式为辅助性的方案。

    使用VLAN优点

    1、控制广播风暴

    一个VLAN就是一个逻辑广播域,通过对VLAN的创建,隔离了广播,缩小了广播范围,可以控制广播风暴的产生。

    2、提高网络整体安全性

    通过路由访问列表和MAC地址分配等VLAN划分原则,可以控制用户访问权限和逻辑网段大小,将不同用户群划分在不同VLAN,从而提高交换式网络的整体性能和安全性。

    3、网络管理简单、直观

    对于交换式以太网,如果对某些用户重新进行网段分配,需要网络管理员对网络系统的物理结构重新进行调整,甚至需要追加网络设备,增大网络管理的工作量。而对于采用VLAN技术的网络来说,一个VLAN可以根据部门职能、对象组或者应用将不同地理位置的网络用户划分为一个逻辑网段。在不改动网络物理连接的情况下可以任意地将工作站在工作组或子网之间移动。利用虚拟网络技术,大大减轻了网络管理和维护工作的负担,降低了网络维护费用。在一个交换网络中,VLAN提供了网段和机构的弹性组合机制。

    三层交换技术

    传统的路由器在网络中有路由转发、防火墙、隔离广播等作用,而在一个划分了VLAN以后的网络中,逻辑上划分的不同网段之间通信仍然要通过路由器转发。由于在局域网上,不同VLAN之间的通信数据量是很大的,这样,如果路由器要对每一个数据包都路由一次,随着网络上数据量的不断增大,路由器将不堪重负,路由器将成为整个网络运行的瓶颈。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第三层交换技术,它是将路由技术与交换技术合二为一的技术。三层交换机在对第一个数据流进行路由后,会产生一个MAC地址与IP地址的映射表,当同样的数据流再次通过时,将根据此表直接从二层通过而不是再次路由,从而消除了路由器进行路由选择而造成网络的延迟,提高了数据包转发的效率,消除了路由器可能产生的网络瓶颈问题。可见,三层交换机集路由与交换于一身,在交换机内部实现了路由,提高了网络的整体性能。

    在以三层交换机为核心的千兆网络中,为保证不同职能部门管理的方便性和安全性以及整个网络运行的稳定性,可采用VLAN技术进行虚拟网络划分。VLAN子网隔离了广播风暴,对一些重要部门实施了安全保护;且当某一部门物理位置发生变化时,只需对交换机进行设置,就可以实现网络的重组,非常方便、快捷,同时节约了成本。

网友B:
请问楼主工业网络一般都比较简单用VLAN用处大吗

楼主:
大型企业的工业网络并不简单,笔者曾经到济钢就遇到过比较复杂的工业网络,另外随着企业内工业网络与管理网的结合越来越多,从安全、通讯效率等方面考虑,VLAN都是很有用的。

网友C:
常州机电学院教师
qq:296347006
现进行项目制教学改革,是否有合作可能性

网友D:
你真棒,这些东西你都实践过了吧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希望能请教你啊.

网友E(2007-01-09):
好的,不错.有资料吗?

网友F(2007-03-07):
办公网用得多,小型工控网没必要用

楼主(2007-04-17):
一个实际地应用案例:

网友G:
看了這些方面的東西感覺自己,學的東西真的好少呀。
                   這麼精彩的文章

网友F:
知道有这么个用法,但是使用的机会比较少啊~

网友H:
其实现在的大多数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的厂家    工业交换机都带有

VLAN划分的功能

网友I:
小项目用的比较少啊

网友J:
楼主你好!看你的文章你应该对工业以太网很熟悉.现我很想学习一下工业以太网方面的知识,如果可以的话多多指教.我的QQ565561576

网友K(2007-08-11):
我在通辽盛发热电厂工业以太网就用到了VLAN,很有用啊

网友L:
VLAN对工业网络来讲是很有意义的,但可惜的是,尽管多数管理型的工业交换机都提供各种方式的VLAN功能,但是现场实际使用的却不多.美国科动的交换机支持各种方式的VLAN,并可以在多个VLAN中设置共享端口,使共享端口所连接的设备可以跨VLAN.更多的资料可以与科动授权代理商苏州优瑞卡电子有限公司联系,索取资料.(0512-66094006)

网友M(2007-12-12):
楼主你好:

      初次学习工业以太网多多指教!!

      51lingzhen◎163.com

网友N:
颇有收获.

网友L(2008-02-19):
VLAN对工业网络来讲是很有意义的,但可惜的是,尽管多数管理型的工业交换机都提供各种方式的VLAN功能,但是现场实际使用的却不多.美国科动的交换机支持各种方式的VLAN,并可以在多个VLAN中设置共享端口,使共享端口所连接的设备可以跨VLAN.更多的资料可以与科动授权代理商苏州优瑞卡电子有限公司联系,索取资料.

苏州优瑞卡电子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中国江苏省苏州市三香路979号 【215004】
电话:86(512)66094006
传真:86(512)66094009
网址:www.erk-elec.com
邮箱:eric.yang@erk-elec.com

网友O(2008-04-22):
非常好,比较精彩的文章

网友P:
很不错的东西!

很实用!

要好好学习一下了哈

网友Q:
内容很好,支持!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R:
VLAN目前在各种交换机中都有此功能,但在工业控制中使用的还很少,现在使用较多的地铁,高速公路,电力等行业招标中,技术要求都写了支持VLAN,IGMP等,但实际工程中都没有用到。可能在有些过程控制中少量用到吧。

建议用VLAN 时一定要慎重,特别是远程配置时,要知道VLAN技术是IP的下一层,如果通过WEB或者TELNET远程配置时,错误的设置了VLAN,那你就可能要跑着去找那个设置的交换机了,哈哈

网友S:
现在电厂辅网都要用到VLAN,我曾设计过,我把珍藏的VLAN资料献给大家:

内有49篇文章,资料来源于网上。对各位原作者表示感谢!

http://www.gongkong.com/Common/ShowDetails.aspx?contr=DatumView&ElementID=200805081909090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