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看数字量IO的几种接线方式。

楼主(2006-08-23):
两线制数字量输入传感器,串接24VDC的接法。

楼主:
对于正负极变换的IO端子注意信号电压,连接方式。

楼主:
对于数字量输入信号输入电压有TYPE1,和TYPE2两种类型,
type1:信号电压:
0:-3-5VDC
1:15-30VDC
type2:信号电压:
0:-3-5VDC
1:11-30VDC
另有高见请回贴!

楼主:
对于负极变换的信号电压:
0信号:18V--30V
1信号:0V--7V
对于正负极性变换的信号电压:
0信号:7.6C--17.4V
1信号:0V--7V,18V--30V
以上是对24VDC数字量信号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