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冗余的方法讨论

楼主(2006-08-23):
网络冗余的方法:以Rockwell为例

1:采用支持2个独立通讯口的产品,如1756-CNBR 有两个BNC 接口连接器,一个是通道A,一个是通道B,任何一个通道的中断都会无扰切换到另外一个通道上,网络的拓扑是两个2个并行的网络,通讯媒体可以是同轴电缆或光缆。

2:采用光纤环型拓扑结构,用中继器如1786-RPA和1786-RPFRL 或 1786-RPFLXL连接,这样任何一个地方出现中断都不会影响数据的通讯,这也是环形网络的独特优势。

其它厂家提供的冗余方法在此不一一例举。

一般厂商提供的网络冗余均属于以上两种方式,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2006-11-27):
请问楼主:能不能找个厂家具体分析一下?例三菱西门子施耐德

网友B:
第一种方式我用的多,第二种方式可以吗?CONTROLNET网需要加终端电阻的,环形怎么加?只用过环行的以太网,请楼主解释一下? 以下为引用工控网友lancerw的帖子: ControlNet基础技术是美Rockwell Automation公司自动化技术研究发展起来的。1995年10月        开始面世,1997年7月由Rockwell等22家企业发起成立ControlNet国际化组织,是个非赢利独立组        织,主要负责向全世界推广ControlNet技术(包括测试软件)。目前已有50多个公司参加,        如ABB Roboties 、Honeywell Inc.、日本横河、东芝、Omron等大公司。            技术特点:           ① 在单根电缆上支持两种信息传输,一种是对时间有严格苛求,另一种是对时间无苛求的信          息发送和程序上/下载。        ② 采取新的通信模式以生产者/客户的模式取代了传统的源/目的的模式。它支持点对点通讯,          而且允许同一时间向多个设备通信。           ③ 可使用同轴电缆,长度达6km,可寻址节点最多达99个,两节点间最长距离达1000m。网络            拓扑结构可采用总线、树型和星型。           ④ 安装简单、扩展方便以及介质冗余、本质安全、良好诊断功能应用领域。           过程控制和自动化制造等方面,在中国已在唐钢和邯钢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