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讯串口烧了,是否还有其他方法可以上装其中的程序

楼主(2006-08-23):
s7-200通讯串口烧了,是否还有其他方法可以上装其中的程序?请高手赐教!

网友A:
拆下CPU板,安在一台好的PLC上,试一下。

网友B:
也可修一下串口嘛

楼主:
PLC处于运行状态,一般不能停。是否可以另外增加什么辅助设备读程序?

网友B:
PLC处于运行状态,一般不能停。是否可以另外增加什么辅助设备读程序?
-------------------------------------------------------
好像不行

网友C:
这也算西门子的一个劣势吧

网友D:
买一个EM277,如果PLC没有问题,EM277不用组态,但可以通过5611卡访问PLC,PLC没有密码的话就可以上载程序了.

网友B:
em277需要组态,不知原plc无组态是否可行。
理论上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