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流大小与线径大小的计算关系咨询

楼主(2006-08-23):
本人查了很多电工手册也没有查到电流大小和线径的关系
所以希望各位大虾能指导一二,不胜感激
比如说我现在一纯电阻负载,功率70KW,3相380V
请问我该用多粗的线
如果有计算公式最好,还有一些系数
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A:
我也是在想这个问题,希望指点一二!

网友B:
别用什么公式,有一个口决可以用来做一般的计算:
用电流推
十下乘6,百上乘2,十百之间2至3,软线升级,铝线升级
说明:已知电流,截面在十平方一下按每平方通过6A电流,截面在一百平方毫米以上每平方仅能按过2A电流计算,在16~95平方毫米之间可以按2~3A电流计算,如果所用导线为多股软丝,需要升一个导线级别,如70KW的功率,电流约为150A,可选用3*50+1*25的VV电缆,如果使用软丝的就要用3*70+1*35的,如果使用铝线也要升一级。
都是自己总结的,不对之处请高手指正

网友C:
没有一个对应的公式,而且也没有定论,查手册加使用经验!

楼主:
我希望能在这里交些朋友大家互相讨论下各自的心得
还希望能有人帮我审核下我设计的电路图
我的QQ51696908

网友D:
你可以把图发到网上来,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
CAD图,发过一次,发不上去
不知道怎么发

网友B:
直接用剪切--粘贴不行吗?

网友E:
不知道在这里怎么发图~~先一张表格。
截面积 1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倍数 9 8 7 6 5 4 3.5 3 2.5 2.5 2.5 2.5 2.5
电流A 9 14 23 32 48 60 90 100 123 150 210 238 300
估算口诀: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说明:
(1)本节口诀对各种绝缘线(橡皮和塑料绝缘线)的载流量(安全电流)不是直接指出,而是"截面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通过心算而得。由表5 3可以看出:倍数随截面的增大而减小。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说的是2.5mm'及以下的各种截面铝芯绝缘线,其载流量约为截面数的9倍。如2.5mm'导线,载流量为2.5×9=22.5(A)。从4mm'及以上导线的载流量和截面数的倍数关系是顺着线号往上排,倍数逐次减l,即4×8、6×7、10×6、16×5、25×4。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说的是35mm"的导线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5倍,即35×3.5=122.5(A)。从50mm'及以上的导线,其载流量与截面数之间的倍数关系变为两个两个线号成一组,倍数依次减0.5。即50、70mm'导线的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倍;95、120mm"导线载流量是其截面积数的2.5倍,依次类推。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上述口诀是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25℃的条件下而定的。若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长期高于25℃的地区,导线载流量可按上述口诀计算方法算出,然后再打九折即可;当使用的不是铝线而是铜芯绝缘线,它的载流量要比同规格铝线略大一些,可按上述口诀方法算出比铝线加大一个线号的载流量。如16mm'铜线的载流量,可按25mm2铝线计算。

网友E:
380V 70KW的负载,电流约在120A左右。
铜线用25平的够了。
铝线要用35平的。

网友F:
380V 70KW的负载,电流约在184A左右
70*1000/3/220=106.35
VV系列3*25 空气中91A,地下110A
3*35 112 134
铜芯电缆选3*35的为好!25mm2偏小

网友G:
请教一下,根据马达额定电流怎样算用多粗的线?谢谢了

网友F:
To chuxuexhe
用多粗的线,理论上是没有什么公式的,至少我没听说,可能孤陋寡闻了.一般查电线电缆载流量手册.

网友H:
240kw,380V
应该选什么样的电缆??
请帮忙选一下
谢谢!

网友F:
什么负载?

网友H:
240kw电锅炉380V
选什么样的电缆?地埋式
请帮忙选一下

网友F:
电源线电流为240*1000/3/220=364A
VV3*240电缆载流量地埋式400A.

网友H:
选多大面积的电缆?
几芯的?
什么芯的?

网友F:
VV3*240 ,3芯,截面240

网友I:
好像是有公式 的.但是比较杂,不好用,还是用经验值好一点.

网友J:
不过现在的电缆基本上全亏方,最好再大一级。那样才有把握呢吗!

网友K(2007-10-12):
用P=UI P=1.732UI公式,求出电流I(A),再用线所能承受的电流。就可以知道用什么线了。

你是12KW的:那就是12000W=1。732X380I:I=18。23A

网友L(2007-12-19):
老汤你好!例如380V、350A电流的设备,按你说的计算350A处以2=175mm,这175mm是三棵线的和,还是一棵线就这么大
望你指教

网友L:
老汤你好!例如380V、350A电流的设备,按你说的计算350A除以2=175mm,这175mm是三棵线的和,还是一棵线就这么大
望你指教

网友M:
应该是一棵线就175mm

网友L:
谢谢了七级电工

网友N(2008-01-18):
如果装一台250kv的变压器,入线的线径应多大。

网友O(2009-04-22):
请教菜鸟级的问题

总功率1500W,距配电箱1000米,总电流约6A,应用多粗线

网友P:
个人经验公式:一般铜线1平方可过10A电流(如线路长大约6A)。电机额定电流估算:功率X2,如15KW电机,电流约为30A,线径4平方的电缆就可。

网友Q(2009-05-27):
 叶先生:13967156153
三晶变频器,德力西变频器,总代理
www.xinsmw.com

网友R:
谢谢,继续和大家学习!

网友S:
总功率18.5KW的电机,电流50A,线经35,能否匹配。

请高手指教!!

网友T(2009-10-29):
楼上所用的线径太大了

网友U:
对:xindazhuangshi 关于

总功率18.5KW的电机,电流50A,线经35,能否匹配。

请高手指教!!

内容的回复:

总功率18.5KW的电机应该不到40A的电流,用16*3MM的线足够了

网友V(2010-04-09):
请教:总电流为630A,长度约400米,380U的电览要选多大的?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W(2010-05-29):
1个平方=2个安培左右 老师傅教的 实际算下来误差很小

网友X:
时间继电器的动作距离和时间啥意思请高手指教

网友Y(2010-07-25):
1kw的负载相当于2个安培

网友Z:
用铜的软芯线,1平方在一般的场合下至少可以通过10A的电流,这个是本人多年的经验。基本上可以说如果铜线为2平方的线可以通过20A的电流,3平方30A,4平方40A。再往上的话就得仔细注意计算了。请注意是一般场合哦,指无高温,无霜露,无强大磁场。一般电机的磁场可以忽略。绝对经验之谈。没有出现过一次事故。

网友AA(2010-10-13):
7。5kw的电机,用2·5mm
的线可以吗

网友AB:
7。5kw的电机,用2·5mm

4平。

网友AC(2010-12-25):
你说的是纯电阻负载,可根据三相负载P=1.732UI计算电流大约110安可选用35平方电缆

网友AD:
没有精确的计算公式。载流量与导线质量和线路环境有很大关系。一般是经验公式乘环境系数。

网友AE:
本人查了很多电工手册也没有查到电流大小和线径的关系-----不可能!随便那个电工手册就都有各种规格电线、电缆的额定载流量和线径、截面积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