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现代变频器(日立)J300 维修致疑~~~

楼主(2006-08-23):
现在有一台现代J300,和日立的J300好象是一样的~~~一开机就跳 E34;我头回修这一型号的机器,说明书对这一故障解释的也很奇怪,风机坏,电源坏,模块报警过热都被归结在这个报警码中;因为机器使用的是IPM模块6MBP100JA120,我本以为是误模块报警,结果把模块的报警光藕都短接了,还是E34~~~;那位高人指点一下~~我该先从哪里下手!!!

楼主:
瞿老师是日立变频器的专家~~~~请您帮我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大多是模块问题。

楼主:
我已经试过拆掉模块单板测试了,还是那个鬼样子~~~~大家给支个着儿,不然明天只好从头开始画图纸了~~

网友B:
应该是模块的问题,或者是散热的问题。我这里有日立的配件。电话:025-85366937

网友C:
对于日立J300系列出现E3*判断起来比较简单,一般更换IPM就没有问题了,但是SJ300系列就比较麻烦!IGBT是好的,有可能驱动还有问题!

网友D:
顶一下.受益非浅!

网友E:
不错,向大家学习!c

楼主:
前辈,没有那么简单!!!模块的报警光藕都被我屏蔽了~~~现在我把与这几个光藕并联的一个三极管拆掉了,E34就不跳了,可以开机,但是现在又出现“---”闪烁,然后就跳E16 故障!

网友C:
E16瞬间电源故障

网友B:
如果调E16 你可以查查PC815芯片

网友B:
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试模块的好坏,你可以把模块上的第二小角给不用,就是FU角,它是保护作用的。

楼主:
PC815在哪里,是个什么芯片,我没有找到~~~

网友B:
PC4 PC5 PC9

楼主:
益工,十分感谢,问题解决了~~~是我太粗心,J300的电压检测是从R相引出的而不是常见的从P相引出,然后通过光藕PC4;我是直接加直流所以会出现 “E16”,
同样感谢李工和霍工,希望大家都能取长补短互相帮助,如果有人遇到我比较熟悉的问题,我一定尽力帮忙,作为对帮助过我的人的报答~~~ 哈哈,有点肉麻,不过是真心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