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轴与Z轴不垂直的数车如何编程?

楼主(2006-08-23):
X轴与Z轴不垂直的数车如何编程?

网友A:
虚拟轴编程,假设X’轴和Z轴垂直,X’=F(x,z)就可以了,国产系统好像都没这功能。

网友B:
用圆弧插补功能,G语言编程,象OMRON的MC模块

网友C:
"虚拟轴,X’=F(x,z)"
据我所知,有国产运控通过坐标映射来实现的,比如X轴映射值=8000,Z轴映射为8000×COS@

网友A:
运控和数控不一样,数控只能执行G代码

网友D:
    虚拟轴编程,假设X’轴和Z轴垂直,X’=F(x,z)就可以了

网友E(2007-08-08):
是不是假设刀尖点和工件表面垂直呀~~~我是学生清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F:
本质上就是二维坐标变换。

网友F:
本质上就是二维坐标变换。4月份的毕竟国际机床展见到德国一家企业的车铣床,有XY轴,互差30度,可插补在端面上铣削圆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