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的直流电源电压问题

楼主(2006-08-23):
各位高手,我这里有输入AC220V输出DC24v,50A的整流器,用全桥整流的,只用了四只二极管,得到24V直流电,但当电磁阀距离较远时,线路压降很大,有时阀动作不可靠,在直流输出端加电容可以升高电压,我想升到DC28V,请教各位,电容如何选择?

网友A:
10000uf 耐压50V

网友B:
C(UF)=0.03/R(线路和电磁铁的电阻之和)
耐压:1.414*28*1.1*1.1>=5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