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啊:CPM2AH的时钟锁怎么用啊?
咳,又烧热继了

楼主(2006-08-23):
小弟是新手,刚编了个小程序,想加个时钟锁,想让PLC到半年后停下来,可不知道怎么做,希望各位高手指点指点,谢谢!我用的是OMRON CPM2AH的PLC(最好是举例说明一下)

网友A:
不了解OMRON PLC 你可以用比较指令

网友B:
简单啊,我搞过CPM1A的,用计时器和掉电保持的计数器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利用其内部时钟,查查手册里的指令,看哪个是时钟啊

网友D:
1/利用比较指令;
2/用计时器;
不难/简单

网友C:
AR17~AR20是内部时钟,AR20是年和月,

网友E(2006-11-15):
简单啊.利用比较指令.AR19.AR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