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DCS
UCN网络经常无故报警,怎样解决?

楼主(2006-08-23):
系统时常报警,UCN网络报警,不是一般过程点的报警,请问这样的故障如果解决?

楼主:
现场的操作人员深得很烦,如果解决!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我知道的,只有更换硬件,才能彻底解决的。我去过你们的现场。

楼主:
是不是UCN网络接头有问题,现在每天的报警次数太多了,操作人员觉得太烦了,急需要解决!烦呀!

网友A:
不是接头的问题,上次就给你们看过了,我当时就给你们厂提了要彻底解决必须要更换硬件的,重新动一下接头,有时候可以好一会儿,但那种方法是治标不治本的。

网友B:
UCN。。。。这是系统接地引起的, [b]AI与AO信号全加上隔离器,FTA板子采用外供电,不是系统硬件的故障(昂贵),我公司这种问题多的是,都是我们自己解决的,他们只会拧以下接头!!!!然后让你重新做接地,都不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C:
呵呵,这个问题我解决过,很简单的,如果报警原因是噪声高就把UCN转换卡件断电一下,是在操作站这边的,不是控制站。我们以前也是发现这个问题,把接头都快拆遍了也没找到原因,偶尔一次维护时发现断电一下再上电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楼主:
如果报警原因是噪声高就把UCN转换卡件断电一下
你说的这句话的是什么意思!能不能详细的说明一下!

网友D:
说句老实话
H/W这种UCN过时了,板卡和FTA也不行,可能机械外观还过得去。
PKS 不用LCN而用AB的CONTROLNET后,是不是比TPS方便多了。

楼主(2006-10-20):
检查了一下接地,好象没有什么问题!
jzwdx:
要是都加上隔离的话,又要啬很多投资呀!

网友E(2007-01-10):
应该不是FTA的事,就是各接口卡的问题
各个排除把最有可能出现问题的换新的就行

网友F(2009-07-20):
我们这也有这种现象,我很郁闷,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G:
我们公司的DSC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操作员站上的所有数据全部报故障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