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救ABB快熔击穿的修理

楼主(2006-08-23):
我单位使用的多台ABB400系列直流调速器.
多次发生在运行中突遇停电而导致快熔击穿的事故.请教各方大侠,给予说明损坏的原因,并赐角进行预防的良策.
拜谢.

网友A:
你改一下停车方式,改为自由停车.你们是什么设备,应该是带钢或者带材传动吧.我们做了很多套DCS400的设备,还有熔断器为模块的1.5倍电流.

网友B:
如果是可逆的设备,停电造成的快熔击穿可能是逆变失败造成的,

网友C:
广州市明日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是ABB集团重点合作伙伴,技术服务中心,售后服务中心。 曾经处理过类似故障,可以提供保护方案 020-38811010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