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波纹管密封调节阀的问题?

楼主(2006-08-23):
问波纹管密封调节阀的阀芯连同阀杆能否同普通调节阀一样在同阀体分开后抽出来?波纹管是怎样安装的,实物没拆过。

楼主(2006-10-13):
阀门高手指教!

网友A:
一般的是可以的,波纹管内有密封环。也有其它形式的

网友B(2006-12-11):
不能,因为结构不同,波纹管一般是用专用工具和阀芯上在一起的,而且波纹管是不可以受到扭力的,没有工具拆解波纹管,十有九坏的。

网友C:
不能,要切割开,完成维修后焊回去.

网友D:
采用波纹管密封的调节阀,一般是焊接的方式固定在阀杆上,在阀杆上铣出凹槽,防止阀杆旋转,阀门上盖打开后,波纹管连同阀芯可以一同抽出,损坏后,修复成本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