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变频器直流母线过高故障。

楼主(2006-08-24):
  各位专家好,我们这有一台安川的616G5的变频器经常出现直流母线过压报警故障,通过变频器的在线查看直流母线电压功能,故障时直流母线电压为600,而正常时为517,并且这个故障不是一直都有的,是时有时没有的,请各位高手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不是你变频器的问题,是你电网电压有问题.

网友B:
是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C:
输入电压设定为400v

网友D:
一个是电压出现异常,电压检测问题,,要不就是负载,
你可以加制动呢,,,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E:
因有大惯性电机停车或降速造成.

网友F:
"故障时直流母线电压为600"按道理直流电压600V时是不会过压报警的,检查一下电压检测的那部分是否有油污!杭州信达13064750345

网友G:
你把输入电压设成400V试试!安川400V等级的机器直流过压保护是DC840V呢!

网友H:
好好检查电压检测部分,600V根本达不到过电压保护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