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变频器报警F002不能复位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2006-08-24):
最近厂里的440变频器经常出现F002(过电压)报警不能复位.检查进线电压正常,电压在400V左右.请诺基亚的专家来测试电网质量,结果是电网质量良好,谐波低.各位老师在工作中有碰到类似问题的吗?请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楼主(2007-10-01):
是不是变频器的扳子坏了  遇到过

网友A:
好象是相序的问题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不过是我的电机电线搭铁了。
刚开始看说明书是过负荷什么的还以为链条卡死了,后来测量电机才发现落地了。

网友C:
好好看看说明书,会有答案的.

网友D:
R006电压是多少??

网友D:
看一下熔芯爆了没??

网友E(2007-11-23):
是r0026直流检测电压吧,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不过不大一样,开始报F003电源板上缺两个电压检测A788J,我在一块废板上拆下两个A788J换上后上电就报F002了,且不能复位,哪位老师知道怎么回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