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E系列触摸屏如何实现打印功能

楼主(2006-08-24):
请问台达AE57BSTD触摸屏如何实现打印功能?谢谢!

网友A:
仔细看一下说明书就OK了!

网友B:
这里有比较具体的说明
http://download.gongkong.com/file/2006/4/30/AE绍.doc

网友C:
我这里有昆仑的触摸屏的支持的一些打印机型号表以及如何设置使用,如果有兴趣的话MAIL:xhlqs@163.com

网友D:
有2种方式了.一种是排版打印:只能由手触摸屏幕打印.
另外一种是硬拷贝方式.可以手触摸打印,或者由PLC控制打印.

网友C:
不是很方便的。

网友B:
其实大致了解功能以后应该是很方便的。工控产品永远不可能做成和傻瓜相机一样。

网友E(2007-05-14):
台达所有的屏通过自由通讯口,用宏指令都可以和微型打印机联接打印,预先编好的信息内容

网友F(2007-06-25):
 雪鹰: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14 11:37:00
    台达所有的屏通过自由通讯口,用宏指令都可以和微型打印机联接打印,预先编好的信息内容

请问有详细点的这方面的资料吗? 我的email:ydy1034@sina.com

网友F:
谢谢你  资料已收到。
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请加我qq

网友G:
那位有A系列通微型打印机的事例或说明书。能给我一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