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该用什么开关

楼主(2006-08-24):
怎样切换变频器的16段速啊,用什么开关方便好使呢

楼主:
知道的朋友说下啊,小女子不胜感激

网友A:
16段速的切换,应该需要控制回路吧,PLC控制或继电回路都可以。

楼主:
没有这种转换万能开关吗

网友A:
如此复杂的组合,见图(*表示为ON)
没见过这种开关,不知有没有。

网友B:
你用普通的四个开关,在按开关的时候组合一下,
要不你用普通的16个开关分别控制16种速度,在接线的时候组合一下也可以,这样比转换开关更直观.

网友A:
16速,需要16档的转换开关,不可思议。
 蒙毅说的“用普通的四个开关,在按开关的时候组合一下”设想不错。但实际操作时需要看组合表才行,不方便,别把操作工弄昏了头。还是“用普通的16个开关分别控制16种速度,在接线的时候组合一”比较好,继电器回路就行。

网友C:
我觉得多用几个中继触点就解决了不是……

网友D:
请选用编码开关

网友E:
如此多点控制应选择PLC,并将其它控制点一同考虑进去

网友F:
同意用继电器的~~

网友B:
“用普通的16个开关分别控制16种速度,在接线的时候组合一下”我的意思是只在接线的时候串联几个二极管进去就可以实现了,变频控制电是直流的,成本很便宜。

网友G:
需要用PLC利用继电器组合实现控制。

网友H:
我想用可编程控制器来控制的效果会更稳定

网友A:
蒙毅:你好!
按钮串二极管是个好方法,不过直观上好象二极管数量较多,如何接线二极管数量才能最少,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I:
应该有那种凸轮开关的吧,上面一个大转盘,转一步调一个速度。不行还可以去订做哈。

网友J:
用个十六点输入的PLC行吗~~

网友B:
xue-816:你好!
二极管数量好象是比较多的,好象要三十颗左右吧,不过挺便宜的,总共不到10元钱的吧,呵呵

网友A:
按我上面的表格JOG不算,共32个*,需32个二极管,电子器材店可能就2元多吧,开关不算。哈哈哈,划算。

网友K:
定做一个多点凸轮(或用齿轮)加微动开关,自己做一个多位开关,想咋玩就咋玩

网友L:
用PLC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