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X的PLC和台达AE系列触摸屏配合如何做XY曲线?

楼主(2006-08-24):
请问EX的PLC和台达AE57BSTD触摸屏配合怎么做做XY曲线?

网友A:
先看一下DOP-AE手册或帮助,里面讲得比较详细。

网友B:
数据采集后,需要利用系统控制区的第三个word中的bit0-bit3控制曲线的采样,bit8-bit11控制曲线的清除

网友C:
X-Y曲线有如下几个要点:
首先要设置好系统控制区,长度至少要3个字,控制曲线的取样和清除要用到控制区的第3个字;其次就是取样点数N,X轴取多少个点Y轴取多少个点由此控制,每个点占一个字;X-Y曲线的设定值里水平和垂直读取的地址,此点设置要注意的是当地址设定后,其后有N-1个字的地址被自动占用,所以如果X-Y轴的地址连在一起,需要预留出足够的地址空间,还有其他地方也不能占用此地址,否则会出现误动作;还有就是X-Y的最大最小值和数值格式,这个比较好理解;然后就是取样旗标,此处设置多少号旗标,控制控制区地址后的第3个字的bit0-bit3相对应起来;最后如果取第一次样之后再进行第2次取样想把前一次的曲线清除掉,只要把设置系统控制区长度下面的动作完成清除旗标勾选上就OK了。
上面设定好之后,你就往设定的水平和垂直地址里写数据就可以了,运行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曲线显示在画面上了!当然您得把曲线属性设置里的相邻2点之间连接选择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