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简单参数

楼主(2006-08-24):
各位大虾:
   小弟我没有用过ABB变频器,西门子挺熟。现在有个项目,使用S7300--PROFIBUS控制
ABB   ACS800变频器,现在只能实现启停、调速,可是不能改变转向。
请各位大虾帮忙指点,最好来份简单参数表。
                  感谢先

网友A:
给定转速是正的就是正转,给定的是负的就是反转。

网友B:
速度及电流负限幅有没有放开

网友C:
是用端子控制,还使用总线控制?

网友D:
1003这个参数是控制电机方向的

网友E(2006-10-13):
你说的不太详细

网友F:
1003改为3,完毕!

网友G:
还有:最小转速,最小频率不能设为0或正值,否则不能改变转向。

网友H:
首先要将1003设为3(双向)然后,
如果是DTC控制,修改2001为负的最大转速(如:-1500rpm)2002为最大转速(如:1500rpm)
如果是SCALAR(标量)修改2007为负的最频率(如:-50HZ)2008为最大频率(如:50HZ)
QQ群:13481299提供ABB变频的专业技术解答。

网友I:
同意上楼的,自己再好好看看使用说明书.

网友J:
同意上楼的,自己再好好看看使用说明书

网友K:
还有参考值给定设一下

网友H: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给出个结论呀!
欢迎到QQ群13481299讨论ABB传动的技术问题

网友L(2008-07-16):
同意上楼的,自己再好好看看使用说明书

补充一下你应该把变频器的端子排的DI2给一个信号(得电正转,失电反转,1003为双向)

网友J(2008-12-10):
引用 网友L:

同意上楼的,自己再好好看看使用说明书

补充一下你应该把变频器的端子排的DI2给一个信号(得电正转,失电反转,1003为双向)

网友M:
有个奇怪的现象,我的变频器在工频运行下的时候显示的电流只有额定电流的一半,显示的功率只有额定功率的一半。是什么地方的参数有问题啊实在是想不通。而且工作效率也特别低。

网友N:
对:浪里看花 关于有个奇怪的现象,我的变频器在工频运行下的时候显示的电流只有额定电流的一半,显示的功率只有额定功率的一半。是什么地方的参数有问题啊实在是想不通。而且工作效率也特别低。 内容的回复:如果是ABB软件功率和变频器实际不符。

网友O(2009-02-19):
对:ABB维修专家` 关于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给出个结论呀!
欢迎到QQ群13481299讨论ABB传动的技术问题
内容的回复:

专家啊,你现在在哪个部门啊,小弟也想学学调电机

网友P:
你现在在哪个部门啊,小弟也想学学调电机

网友Q:
引用 网友I:
同意上楼的,自己再好好看看使用说明书.

网友R:
你好,我司是一家专业的变频器销售、维修、服务商,

如有需要可以电话来询

02134503496 13917052296

网友S(2009-03-26):
给定转速是正的就是正转,给定的是负的就是反转,将1003设为3(双向)

网友T:
应该是SAK2.5/EN

这有个公司 他们是魏德米勒 施耐德 欧姆龙 ABB 西门子 一级代理商,价格优势明显,质量有保证,有大量库存,供货期短。查询
手机:13439145832 电话/传真:010-80115555转759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