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6-08-24):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变频器做恒压供水改造(以一拖一为例)时,以压力信号为反馈信号,当压力上升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下降,当压力达到上限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是下限频率还是停机?
谢谢!

网友A:
可以是下限频率或停机,根据要求来设计.

网友B:
不一定是下限频率(当然最小是下限频率——如果你已经设定,可能在下限与50HZ之间)、也不一定停机——除非有外围回路设计或者有所谓的“睡眠功能”

网友:
谢谢以上网友的回复。
谢谢!

网友C:
正好我也们也要改造,了解一下

网友D:
不要停机,调好PI参数.

网友E:
变频器会根据压力变化自动调整运行频率,当达到下限运行频率时,如果压力还会升高,变频器就会停机,防止水管破裂。艾默生TD2100供水专用变频器是这样的,其它的变频器没用过。不过艾默生TD2100供水专用变频器内含PLC,不用另外编程,使用方便,我们在小区供水,水厂改造,恒压供油等地方都用过,非常方便。

网友:
谢谢各位的探讨与指导。

网友F:
好,我们是主做工业自动化控制的,并代理销售各种变频器,即仪器仪表,传感器系列

网友F:
我的email:jb129@sohu.com  QQ:479632760

网友G:
恒压供水要根据实际需要看怎么设定变频器功能,例如:在较大的供水管网中,变频器用于潜水泵,当频率降到10HZ左右水泵的出水量很小,对于庞大的管网几乎没有。变频器可能一直在10左右工作,这中现象就必须在系统中设置变频器睡眠功能,防止低频长时间运行造成变频器保护或损坏水泵。反之在管网小的场合,压力上升较快,变频器有可能降至0HZ运行,此中情况长期运行,若负载绝缘不好容易引起模块损坏。一般变频器运行频率在25HZ以上,且压力稳定不上升,采用睡眠功能对压力变化较大。

网友H:
     停机或频率下限是要看参数的设定来看,如设25HZ,当降到25HZ时会处于待机状态。

网友I:
支持 梧桐树逍遥:

网友J:
看系统需要和变频器的功能设定来决定

网友K(2018-07-30):
都可以,看你怎么设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