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一种带ABZ标准编码信号输出数显标尺

楼主(2006-08-24):
我的运动平台需要位置传感器,测量长度200MM左右,分辨率0.01MM,想找一直光栅尺,带数字接口输出的。

楼主:
国外类似的产品如雷尼绍,法各等光栅尺太贵,

国内的查到广陆公司的尺(
http://www.guanglu.com.cn/digital_caliper/cn/productshow.asp?prono=68
),竟然没有标准编码器格式的数据输出接口。

网友A:
一般来说,带显示的就不带输出,带输出的自己就没有显示。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回复。

显示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只要能有标准编码器格式的数据输出接口就可以了,

能否告知类似的产品厂商?

网友B:
搜下贵阳新天

网友A:
光栅尺当然就是有输出的了。如果没有很大震动的话,可以用国产玻璃光栅,在随便什么搜索器上都能搜出一堆

网友C(2010-01-12):
数字接口输出?得选用绝对值式的吧。增量式的只有方波或正弦波输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