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打印问题

楼主(2006-08-24):
Hitech psw6600连接wh4008时,要自动打印,具体怎么做?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您指的自动打印是什么,可以具体说一下么,用wh4008您最好选择A3-3的机型。
如果想用plc来控制打印机打印,可以通过控制区来做。

楼主:
我计划用打印机做一个实时数据记录,自动打印是指当有数据需要打印时,能自动开始打印数据,不用点击打印按键。

网友A:
可以利用人机的控制区和状态区来实现此功能,可以在plc或宏指令编程,当有数据需要打印时,改变控制区的对应寄存器的值为要打印的画面,人机会自动换到此画面,然后触发控制区的相对应的位元,来实现打印。

网友B:
可以实现自动打印吗?好像不行的,记得需要通过手动触发。

网友C:
如果使用昆仑的触摸屏那么可以使用时间策略直接打印,来了数据就自动打印。

网友D:
To 蓝图:
你能告诉我昆仑的触摸屏的优点吗?它是基于WINDOWS CE的,可以运行其他程序.除此而外,还有其他的优点吗?

网友C:
TO:一触即通
 昆仑的触摸屏的优点很多,可能更多的人只是知道他是基于WINCE操作系统的,其实昆仑的触摸屏是介于传统的触摸屏和工控机之间的一种产品。
首先从硬件上来说,采用ARM2440主板,400M的CPU,64M的内存,64M的存储卡,液晶屏为65000色,接口有232、485,最多可以有四个串口(232、485各两个),两个USB,可以接USB的鼠标、键盘、打印机(HP系列)以及优盘,还有以太网,可以进行数据传输,也可以接以太网设备。这是从硬件上来说。
如果从软件上来说,采用的MCGS的嵌入版,将组态软件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从最基本的数据显示、设置、实时曲线、实时报表到复杂的报表、历史曲线等等。
虽然64M的存储卡除去操作系统、运行环境、工程文件外还有30M的空间可以存储数据,但是还可以通过优盘把数据拷贝出去。

网友D:
谢谢蓝图.我个人是不喜欢WINDOWS CE.WINDOWS CE的开发本来是想抢占实时操作系统的地盘,而实际上是它根本不是良好的嵌入式系统,只是把WINDOW NT捏小了一下.启动时间长,实时性,防电断能力差等使得WINDOWS CE的推广非常的慢.还有WINDOWS CE的长时间的稳定性,有没有内存泄漏等等,我都有疑问.还有价格问题.
当然它具有WINDOWS的一般特性,所以还是有人想用.
另外微软还有一个嵌入式WINDOWSXP,因为其文件系统不适合于电断,
搞了一个DISK 保护功能,让人难以理解,使用受到限制.

网友C:
TO:一触即通
虽然目前WINCE的实时性比不上LINUX,但是由于其易用性使得还是有很大的用户,你所说的启动时间长,防电断能力差我觉得有些片面,据我了解以及测试,这些问题在X86上有所体现,在ARM的体系尚完全没有此问题,关于内存泄露只要软件处理得当,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嵌入式的XP其实如果掌握了你应用范围还是不错的,我现在采用X86的嵌入式主板+EXP+1G的IDEfalsh,经过裁剪的EXP只有150M,把C盘保护起来,经过了数千次的断点测试,C盘受保护的,完好无损,对于现场应用有很大的意义,当然这并不是给微软做广告。只是说出我目前正在应用的一写方案。

网友C:
呵呵,把一个关于打印机的问题探讨的这么深,好像完全跑题了。

网友D:
是啊,是离题远了点.我以前在国外的著名公司开发过基于WINCE的应用程序几年,对WINCE有过深入的研究.那时候经常向微软报告WINCE本身API的问题,微软给我提供过好几次修改版本.
我相信我所顾虑的问题依然存在,我个人还是喜欢VXWORKS.
有时候我是想要大家不要盲目崇拜微软,它太重视市场,把很多好的公司都打击下去了.以前的BORLAND的C++开发环境多好,编译出来的程序比VC的小很多,可惜被VC给压下去了.
如果大家愿意,可以开辟一个新题,我可以把以前的WINCE的短处全部列出来.

网友C:
BORLAND的C++我也比较喜欢,但是没有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