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控制水泵先开先停,后开后停的程序优化

楼主(2006-08-24):
控制多组水泵,按照先开先停,后开后停原则,优先起动累计运行时间最短的原则来控制进水泵的起停,用PLC程序来实现,怎样才能使程序最优化?请各位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我刚刚做了这个相似工程 给你一个例子吧: 四个水塔,对应自身的放水电磁阀YO,Y1,Y2,Y3,高位信号是X0,X2,X4,X6,低液位信号是X1,X3,X5,X7,水塔到达高位,泵打开进行抽水,一次只能抽一个水塔的水,哪个水塔先到达高位,就先抽该水塔的水 我用最简单的方法编了一个,后来发现,如果一个水塔达到高位,开始抽水,再其缓慢下降的过程中,其他三个水塔都到达高位,待这个水塔到达低位,那这个时候到底该抽谁的水?

网友A:
后面我提出了一个问题
后来我的程序做了修改解决了
我晚上回去找那个修改后的程序再发给你

网友A:
哎呀,上面的图片好像看不见 我再发一遍 注意,这个程序有个小问题,还要修改,我把修改后的程序晚上发给你

网友A:
啊,我回想了一下,最后面要加一段下面这个程序就可以了 使用三菱的PLC编写的

网友A:
上面的程序完全可以实现你说的控制要求,我已经实际试过了
它不是使用的累计时间
而是通过给每个对应的阀门(也可以理解成你这里的泵),定义不同的编号,哪个先到,就记录该编号

网友A:
啊,我的程序就这样了
你可以把具体的要求发给我
我看看能不能帮你编一个

网友B:
上面的程序完全可以实现你说的控制要求,我已经实际试过了
它不是使用的累计时间

网友C:
好东东,长见识啊!

网友D(2007-09-18):
跟我做的很相似 不过我做的是4个水泵的 可以这样
采用两个计数器,C0作为变频定位,C1作为工频定位,
C1可加减计数,.......
剩下的么,...太多了 ...

网友E(2007-11-09):
做堆栈程序,给每个电机编号,按先进先出的原则

网友F:
我们为上海凯泉设计了水泵专用控制器,20个点,很好用的;电话:1328768950或gongq@techwayson.com

网友G(2009-10-23):
我刚做了 这个    我的想法是 在做加法的时候有个规律 就是 A开了 下个必定 是 B  B 后 又是 C  C后市D D 后又是A 这样下去 减法的规律就没有了 我用的堆栈程序, 先进先出 具体的可以联系我 QQ 1023248106 我可以提供梯形图 我用的是欧姆龙的

网友H(2012-05-15):
我感觉 2 楼的电气图 有问题啊, 怎么变频器输出的 下面有接触器啊,这样不行吧;

网友I(2015-07-14):
先谢谢了,参考参考,在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