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6-08-24):
我是新手,想请教一下变频器的载波频率与输出频率有什么区别,不都是从IGBT中出来的吗?
谢谢指点!

网友A:
输出频率是载在载波频率上的,也许这么说你听不明白,换句话说,变频器输出的正弦波是用很多按正弦规律变化的小方波组成的,每秒有多少个小方波,就是载波频率了。

网友B(2008-11-13):
PWM工作波形图。其中方波的频率就是基波频率。参照1 楼介绍。

网友C:
调整载波频率能够改善干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