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野外管道流体的检测

楼主(2006-08-24):
各位同行:有那位能帮我一个忙,我公司有一个排放乙炔渣浆的铸铁管,排往4公里以往的废渣厂,不知能不能用一个最有效,价格也不高,维护容易的方法检测管道内的渣浆在4公里外没有泄漏,我想过测压力、流量、和电极声光报井等,不知还有其它办法吗?请各位赐教。

网友A:
压力就可以的

别烦我!

网友:
很多选择:http://www.chuandong.cn/callsale/instrument/product/index.asp

网友B:
同意昊志的意见

网友C:
压力测量管道泄露是不行的,我们以前做过类似的项目,但是不成功,而且还是静态的时候测量的。现在想起来其实当时想得太理论化了。因为在管道有压力的(就是说运行的时候)压力一般都是16公斤,我们选要选压力变送器量程就要比较大,要不就工作超量程了。而我们在管道中如果有压力变化(泄露使液位下降)那将是很少的变化,试想一厘米的液位下降能有多大的压力变化?但是对于几公里的管道来说已经是多少的泄露了,我想不用测量都知道泄露了吧。在工作时变化的因素就更多了,还要能区别压力波动产生的误报警。我们后来采用的高罐液位测定法,用高位罐+伺服液位计来测量,克服了压力和管道的很多不稳定因素。是目前我们可以想到最有效的方法了。当然价格不便宜,要按照具体情况来实施了,仅给大家一些参考意见

网友D:
对压力表示怀疑
因为那边是敞口排放,距离又远,中间如果有些设备或者转角
压损已经很大了,不知道介质含什么成分,
环境检测是否可行?

楼主(2006-10-26):
谢谢大家,难道在没有其它更有效的办法吗?

网友E(2007-03-01):
在芬兰的供热直埋管道的保温层内,专门敷设有泄漏监测的线,是否可以借鉴

网友F:
     结识做现场仪器.仪表设计的朋友
  做美国FCI质量流量计中国总代。
  beijinggongkong@163.com
  qq:707737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