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三菱伺服故障求助

楼主(2006-08-24):
我厂用某数控机床:三菱A2USCPU-SH/PLC、A1SD75P1S2/定位模块、MR-H11KA/伺服控制器、HA-LH11K2/伺服电机
故障现象:机床运行过程中经常出现(故障时间间隔不定):伺服控制器报警,报警代号:ALM42。每当出现故障只能切断控制器电源在合上故障才能解除。
已实施手段:更换定位模块、控制器、电机、伺服电机编码器与控制器的连接线。
天哪故障依然存在。
哪位神仙哥哥,天使姐姐救救我把。

网友A:
用示波器检查一下电源是否稳定,或者代换电源板上所有电解电容试试。

网友B(2008-10-14):
伺服电机动力线更换过吗?如果换过还不行,那就看看ALM42的具体含义(本人对于三菱伺服不太熟悉),说明书上应该有介绍,或者求助三菱的技术支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