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侍服电机的条件是什么呢?帮忙推荐!

楼主(2006-08-24):
我想选用侍服电机。但是不知道说明书里面的大惯量和中惯量、小惯量是指的什么了。还有选用侍服的一些参数不知道怎么定。为什么国产的就没什么惯量之分呢?不懂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国产的当然有惯量,不过国内产品多集中在中小惯量
选伺服:转速,转矩或功率

楼主:
那么楼上的惯量指的是什么呢?
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了,说选国内的说NM,选国外的说KW。是这样的吗?我是听国内的侍服生产厂家怎么说的。他说国产的16NM侍服电机又可能是5KW的电机。而国外的16NM有可能是3KW的。不知道他说的是否正确呢?

网友B:
惯量的国际标准单位是:kg.m2,反映了物体的一个固有属性。同样功率下,惯量大的电机粗大,惯量小细长一些。惯量大的电机额定转速慢,惯量小的电机额定转速快。根据负载的情况,来选择电机的惯量。一般,负载的惯量跟电机的惯量的比值有一个限值。我公司的伺服驱动器有一套用户软件,用起来非常方便,容易入门,有利于理解
一些伺服参数的含义。www.pizmotion.com

网友C:
看你需要的转速和扭力选择最合适你用的伺服,我公司是专门做伺服的,如果需要可以联系:0755-83479408 小江

楼主:
lixc你好!
   你说的一些伺服参数的含义在那个文件里面呢?我去看了不知道是那个文件有了。请指点!谢谢!!!

网友D:
扭矩*速度*9550=功率。 只要两个定下来就全部知道了。国外、国内伺服都一样。惯量其实需要比较,到电机端的负载惯量最好不要超过电机自身惯量的5倍(有的电机空间较大)。选用伺服,主要确定扭矩和转速,只考虑功率不太合适

楼主:
GUN好!!
   你说的扭矩*速度*9550=功率。那么请教这个9550是固定的数值吗?
   还有你说的速度是指最快的速度还是最慢的速度呢?侍服是不是也是速度越快扭矩越小,速度越慢扭矩越大呢?
   到现在我还没搞清楚你的这句话的意思了。(惯量其实需要比较,到电机端的负载惯量最好不要超过电机自身惯量的5倍(有的电机空间较大)。)

网友E:
工控网上很难用短短几个字搞清楚一些概念问题的,你为什么不选择电话沟通。只要你有购买需要,我相信很多人会抢着给你解释。哈哈。留下电话,或者要GUN电话不就OK拉。哈哈

网友F:
步进或伺服系统选型指南

        第一步,确定驱动电机应具有的转速。这可以通过所要求的负载转速和传动机构的变速比等参数确定下来。一般情况下,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带负载的工作转速最大在12转/秒左右,而中惯量的伺服电机其额定工作转速可达33转/左右,小惯量的伺服电机更可以达到50转/秒。通过这一步,可以确定是选择步进系统还是选择伺服系统。
        第二步,确定电机的大小。根据负载静态阻力大小,确定步进电机输出扭矩的大小,或伺服电机功率的大小。对于伺服系统,有这两步,就可以从性能指标上确定选型。
     一般来讲,电机惯量是和电机转速相关的,1500转以下为大惯量,1500-2000为中惯量、2000-3000为小惯量。

tonysales@163.com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了!!!!现在基本可以确定我要的东西了!!

网友D:
To 笔笔名
其实应该还有效率因子在公式里面,不过估算功率的话,公式基本可以完成。9550是个固定值,是公式里的其他因子的集合!
速度主要参看额定转速。伺服确实是速度越高扭矩越小,同等转速下的扭矩还受总线电压的限制。每个电机都有矩频特性图,可以参照图来确定工作性能。
关于惯量,打个比方。如果电机的惯量是1kg.m2,那负载端折算到电机出轴的惯量最好小于5kg.m2(5倍关系)。

网友G:
关于9550
 全部用标准单位就没了转速用弧度/秒,9550只是因为单位使用不同出来滴

网友:
1、負載機構
2、動作模式
3、負載速度
4、定位精度
5、使用環境

网友B:
 很高兴接受您的来电咨询!尽管很遗憾没能帮上忙。可打开网站:www.pizmotion.com,点击下载中心,下载安装软件:EasyMotion Studio Demo.通过这套演示版软件,您可以了解需要伺服电机需要设定的一些参数。您可以提供详细 的文字资料,我为您提供整套控制系统的方案,免费!李向才 0755—26712201,邮箱:lixc2006@pizmoti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