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电感、电容阻抗

楼主(2006-08-24):
根据电感、电容阻抗公式,我们可以推知以下结论:
1、电感在直流电或者是直接测量的时候,理论上讲,阻抗是零。用数字万用表测的后发现有阻值,而且很大。
2、电容在直流电或者是直接测量的时候,理论上讲,阻抗是无穷大。用数字万用表测的后发现有阻值,而且也很大。
请大家发帖子,给个个人意见!一起讨论,长长见识!

网友A:
阻值很大的电感,断路了;有阻值的电容,漏电了

网友B:
说得太笼统了,测试条件、和体值是什么?

网友C:
电感实际上是用金属线绕制的,金属也是有电阻的,阻值与线的长度成正比,与线的截面积成反比,所以用万用表测某些电感有数Ω电阻值,这并不奇怪,这跟测变压器线圈或电机绕组电阻值没什么两样。
电容在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时,有一个充电过程,容量大时,这个充电过程还挺长,所以看起来,显示的阻值不能回到无穷大。还有实际的电容往往会存在一定的漏电现象,用万用表测量时看起来阻值也不会无穷大。

楼主:
所测量的电容型号:105K 100JS
所使用的工具是:FLUKE万用表
所测得的电阻值:2.235M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C:
电容漏电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