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报表出错求助!

楼主(2006-08-24):
采用excel制作,在查询时总是出现错误提示
FIX-HIStoricaldata access-odbc driver
expectes lexical element not found
部分代码如下,不知哪位高手知道解决方法

 Dim rsADO As New ADODB.Recordset
  Dim cnADO As New ADODB.Connection
  Dim SQL1 As String
  Dim strStartTime
  Dim strEndTime
  Interval = user.Interval.CurrentValue
  strStartTime = user.strStartTime.CurrentValue
  strEndTime = user.strEndTime.CurrentValue
  SQL1 = "select fix.DATETIME,fix.TAG,fix.VALUE from fix where fix.value>0 and fix.interval='" + Interval + _
         "' and (fix.datetime > {ts'" + strStartTime + "'}) and (fix.datetime < {ts'" _
         + strEndTime + "'})"
  With cnADO
     .Open "Provider=MSDASQL.1;Extended Properties='DSN=FIX Dynamics Historical Data;DBQ=;SERVER=NotTheServer'"

       .Execute SQL1
  End With

网友A:
SQL1 语句不正确。

楼主:
请问什么地方有错呢?

网友B:
注意SQL语句中的时间的引号用英文的而不是中文的。
这里下载修改过的文件
http://www.blog.zj.com/html/lostCity/index.php?blog_id=45684

网友C(2007-04-19):
如何在FIX 脚本中将.XLS文件保存为.HTM文件.我用intyexcel.Sheets("sheet2").SaveAs Filename:="c:\program files\ge fanuc\proficy ifix\app\page.htm"语句保存的文件显示乱码,请高手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