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求助

楼主(2006-08-24):
LD M8000
RD3A K0 K1 D100
LD M8002
MOVP K3 D100
LD X000
ANDD> K175 D100
SET M0
LD M0
AND M8012
INCP D100
为什么D100就不能自加上去

网友A:
应该可以的吧,用软件或手编监控一下M0是否置位?
若没有,试试:LDP X000 AND> K175 D100 SET M0。。。。。。

楼主:
M0置位的,就是去掉AND> K175 D100 就行

网友B:
那按 云中跃 那样做就行了啊

网友C:
LD M8000
RD3A K0 K1 D100
上面这句不断刷新D100
LD M8002
MOVP K3 D100
LD X000
ANDD> K175 D100
SET M0
LD M0
AND M8012
INCP D100
为什么D100就不能自加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