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距离(不加功放达500M左右)无线收发芯片

楼主(2006-08-24):
美国RFM提供高集成、零中频、 多频道、低功率的RF收发器单芯片,适用于300-1000 MHz等ISM频段的低成本,高性能,单发(TXC101),单收(RXC101),收发双向(TRC101)短距离无线运用。所有重要的RF和基带功能都完全嵌入在芯片内,因此减少了外部元件数及简化了设计过程。仅需要低成本,普通的10MHz晶体和低成本微控制器就可完全建立起连接。还结合了不同的休眠模式,降低了电流总消耗及延常了电池寿命。该产品体积小,消耗低是各种短距离无线运用的理想产品。
􀁺 调制方式:OOK/FSK(跳频扩频)
􀁺 频率范围:300-1000MHz
􀁺 高灵敏度:(-105 dBm)
􀁺 高数据速率:高达256 kbps
􀁺 低电流消耗(RX 电流-8.5mA)
􀁺 宽供电电压:2.2 to 5.4V
􀁺 低休眠电流(0.2uA)
􀁺 集成PLL,IF 和基带电路
􀁺 AFC(TX/RX 频率调整)
􀁺 可编程的模拟/数字基带滤波器
􀁺 可编程的RF输出功率
􀁺 可编程的输入LNA增益控制
􀁺 内部有效数据识别
􀁺 发射/接收FIFO
􀁺 标准SPI接口
􀁺 TTL/CMOS 可兼容I/O管脚
􀁺 可编程的时钟输出频率
􀁺 自动天线调谐电路
􀁺 低成本普通10MHz参考晶振
􀁺 集成可编程低电池电压侦测
􀁺 占空比可编程调节的可编程控制唤醒定时器
􀁺 集成可选的模拟/数据RSSI
􀁺 集成的晶体振荡器
􀁺 外围处理器中断管脚输出
􀁺 可编程晶体负载电容
􀁺 可编程数据传输率
􀁺 集成时钟&数据恢复
􀁺 可编程的(正或负)FSK调制偏差
􀁺 外部事件唤醒接口
􀁺 支持多频道
[315/433波段]:95个通道(100kHz)
[868波段]:190个通道(100kHz)
[915波段]:285个通道(100kHz)
􀁺 省电休眠模式
􀁺 超低外部元件数
请联系:021-51098665

网友A(2009-07-03):
有这么好,我做的才200米。http://sites.google.com/site/jldyk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