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PCI总线多功能数据采集卡选型问题

楼主(2006-08-24):
我需要选一款100K左右的多功能采集卡,8路以上就够用了,价格低一些,问了研华、凌华的都比较贵呀,另外这种板子一般的价格是多少?给点建议吧,谢谢

网友A:
PCI-1002L 110KS/s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detail.asp?pd_code=E01010PCI1002
PCI-1202L 110KS/s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detail.asp?pd_code=E01010PCI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