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高手请进

楼主(2006-08-24):
各位高手:
请问C63,C100的小型断路器(三相)在使用中如果三相不平衡,如只用一相或同时用两相,断路器会跳么?

网友A:
如果没有超过它的额定电流就不会跳。

网友B:
超过额定电流断路器会跳
但是不太灵敏
最好不要这样用!

网友C:
如果你一定要三相的断路器,只用一相或同时用两相,那你可以串联使用,比如三相的进线为135,出线分别对应246,如果用一相你可以1进,6出,2和3短接,4和5短接,如果用两相,你可以其中一根串联短接。

网友B:
好办法!
下回我也试试!

网友D:
如同三相热继电器用于单相上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