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带小电机

楼主(2006-08-24):
我用2台0.75KW的变频器直接带2台0.18KW的电机,电机铭牌如下:400V  180W  F等级  0.45A 350Hz 20000RMP ,变频器用的施耐德ATV31 0.75KW 的或者是富士G11S 0.75KW
要求: 一台电机在输出250Hz时转速达到15000RMP,
      一台电机在输出350Hz时转速达到15000RMP.
能否实现? 请各位高手帮忙,谢谢!!

楼主:
电机是连轴电机.

网友A:
估计不行的
除非你的电机本身能支持15KRMP
否则,轴承等机械方面过不了关的.

网友B:
施耐德ATV31 0.75KW 的或者是富士G11S 0.75KW都可以
,我们用国产变频也能轻松实现!

网友B:
调试起来费事一点!

你要注意电机的额定电流不能超过多了,否则散热成问题!

网友C:
350Hz 15000RPM不可能!

网友D:
不知是几极电机

网友E:
500HZ还差不多,呵呵.

网友F:
1、采用上述电机要达到15000r/min的速度是没问题的;
    2、采用施耐德ATV31 0.75KW 的或者是富士G11S 0.75KW都可以;
    3、因为是大马拉小车,请注意设定变频器的电子热继电器电流——有可能有问题,因为变频器的最小电子热继电器设定电流可能都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
    4、“要求: 一台电机在输出250Hz时转速达到15000RMP,一台电机在输出350Hz时转速达到15000RMP。”——对于这一点,恐怕办不到,你既指定了频率又指定了转速,虽然可以达到15000RMP,两者也无法对应,况且还有2个不同的要求:转速相同而频率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