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B电缆接头问题

楼主(2006-08-24):
哪位高手知道,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电缆接头连接ABB塑壳断路器。F ,EF 的接头能直接套用电缆接头吗?急啊!!!!!!

网友A:
晕!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B:
应该可以的,只要规格可以就行

网友C:
哈哈,我想楼主的意思是:
   ABB的塑壳断路器,一般接线桩都是压紧式的,靠螺栓旋紧来把线压紧,达到连接可靠的接法。而不是把铜鼻子套入式接法!
   如果,楼主是用的这种断路器,最好不要用铜线鼻子,那样的话,会压不紧,造成接触不良、接触面不够。
   直接把电缆线剥皮或挂锡后插入断路器接线孔,是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