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求助

楼主(2006-08-24):
各位朋友:
          我有一个开关电源,最近电阻坏了。
          我不知道电阻是多少瓦的。
          电阻标称是:250V  2A  135度
                      TF5  10欧J
                      DA  IWAKI(或1WAK1)
         望各位多多指教!
         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没见过电阻标电流的。

网友B:
找个体积、重量差不多的代换就可以了。

网友C(2006-12-01):
是不是保险电阻啊?

网友D:
TO lyh94229: 什么是保险电阻??我没见过,能讲的清楚点吗??谢谢

网友E:
有照片吗?

网友F:
可以讲的清楚点吗

网友G:
这个应该是个保险偶尔,怎么可能是电阻?

网友H:
应该是一个保除险管而不是电阻

网友I:
是不是温度保险,因为有一个135度参数.

网友J:
可能是保险电阻

网友K:
应该是温度保险电阻

网友L:
天津华泰科信科技有限公司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世界先进电气产品的代理,为您带来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设备和最高的生产力。公司凭借在电气自动化的专业经验和雄厚的经营实力,为各领域工业企业的电气自动化发展提供咨询、设计、供应、编程、调试等全方位服务。热忱欢迎广大厂家洽谈工程项目。公司销售如下产品:
SIEMENS(德国西门子):
        西门子PLC200,300,400系列。SITOP电源大量现货且价格优惠。MM420/430/440系列变频器现货供应。6SE70系列矢量变频器。西门子进口低压产品3RV,3TK,3NP,3NY,3RG,3RP,3VL,3VF,3WL,3WT,3VT,3RW,3SE,8WA,有价格优势。另:没3C认证的产品3NE,3NW,6SY,5SG,5SD,3NP,LZX等产品均可订货,且价格优惠。西门子卡件6DS有价格优势。S5停产备件均能订货,并有部分现货。
MOELLER(德国穆勒):
DIL 系列接触器 EASY控制继电器
M22  A22系列按钮、指示灯 NZM系列朔壳断路器
PKZ系列马达保护开关 凸轮开关T和负荷隔离开关P
IZM系列万能式空气断路器 AT系列行程开关
欧姆龙:PLC,低压电器现货供应。
富士变频器:现货供应。
DOLD(EDS)工业自动化产品
PILZ安全继电器
AEG:接触器,微型断路器,价格有优势。
P+F倍加福:传感器自动化产品.价格低廉,订货周期短。
维纳尔:熔断器开关及负荷隔离开关: 常用型号1周交货。
蓝系列转换开关:原产地及合资厂均可订货。

邮箱:nancy324_wu@163.com      QQ:275245714
电话:010-88249840/88240353/88240363/88245704/88247043
传真:010-88249840/88247042
联系人:张红霞

网友M:
这种电阻在国外的设备上较常见, 它是个保险电阻,具有保险丝和电阻的双重作用。这种电阻就具有如上的参数的。
至于多大的瓦数么 可以在提供的参数中计算出来的。再则 一般的功率和体积是成正比的。

网友N:
应该是水银电阻!

网友C(2007-01-03):
用做限流和限温的电阻吗?

网友O:
带保险的水泥电阻,在开关电源中用的比较多.

网友P(2007-02-10):
是温度保险丝电阻,250V 2A 135度10欧J
我们就在生产,KSYZ@126.COM

网友Q:
1、它的作用是过流保护电阻,相当于熔断器;
2、安装位置,一般串在开关电源的交流输入电路里;
3、数字的意义是被保护电路的正常工作电压250V、电流2A、温度135以下;动作保护电流5A;电阻10Ω ;

网友R:
是温度保护电阻,10欧,找一个大功率的同阻值电阻可替换。

网友S(2009-03-22):
请问楼主,您需要的那款温度保险电阻找到了没有。我们公司需要一款温度保险,正常工作电压250V 电流2A温度135度;动作保护电流2A 电阻4.7欧,具体的型号是: 250V  2A   135度 TF2  4.7欧   BD  IWAKI 。如果有知道的朋友,麻烦告诉我一下;谢谢了。lihongwen116@163.com  QQ:35736175

网友T(2009-07-06):
我也需要250V 2A 135度 TF2 4.7欧 UF   IWAKI   是伺服上的,我的邮箱technology@dmxte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