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相变三相

楼主(2006-08-24):
急需!!!单相110V到250V转换到三相380V,功率3000W.详细的设计方案!!谢谢!

网友A:
参考变频原理

网友A:
参考变频原来

网友B:
请问
用在何种设备上?
成本是多少?
单相110V到250V
输入电压不稳定吗?
是升压?
是稳压?
是裂相?

网友C:
单相的变频器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吧。

网友D(2007-04-26):
我们生产单相输入AC220V,三相输出电压AC380V,正旋波频率45-55Hz的逆变电源。该电源输出谐波小频率稳定,输出电压可调(AC350-440V).功率范围400w-11kw,可用于缺少三相交流电场合及实验室。如有需要请电话联系1399316121

网友D:
    我们生产单相输入AC220V,三相输出电压AC380V,正旋波频率45-55Hz的逆变电源。该电源输出谐波小频率稳定,输出电压可调(AC350-440V).功率范围400w-11kw,可用于缺少三相交流电场合及实验室。如有需要请电话联系 13993161213

网友E:
第一次见识,

网友F:
我们生产单相输入AC220V,三相输出电压AC380V,正旋波频率45-55Hz的逆变电源。该电源输出谐波小频率稳定。
-------------------------------------------------------------
电压升高应该会有变压器,如果输出是(AC350-440V),那么你的变压器输出应该至少是440吧。经过整流,再通过桥式逆变为频率可调的交流电压,没说错的话应该是正弦波作为载波,加上脉宽调制的方波,这个谐波小不了啊!!
另,你这个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网友G:
比较新鲜!有待学习.

网友H:
顶起来,继续讨论。

可以用单相电机带动三相发电机,这样就输出三相380V了

网友H:
个人看法,希望大家指点

网友I:
买个变频器器吧

网友H:
变频器有单相变三相220V输出的。但是没有变380V输出的。

网友J:
变频器应该可以把

网友H:
变频器单相变三相220V输出,然后在用个三相220v变三相380v的变压器,这个方案可以吗?

网友K:
上面那个老兄说的用单相电动机带三相发电机就解决了啊,还是纯正弦波的.效率也比用变频器的高很多,也没有变频器的那种污染问题.

网友H:
我去市场上问了,最小的三相发电机是7kw,而单相电动机没有那么大功率的,所以实现起来还很麻烦, 要不就用汽油机带动。

网友L:
干脆买个柴油发电机2.5k左右

网友K:
你用7KW的发电机只输出3KW就行了啊,为什么要满负荷

网友M:
不用那么麻烦吧?如果只是带三相电动机的话,用单相变三相的220VAC变频器就可以了,然后把电机线圈的接线方式改一下

网友D(2007-09-05):
我公司生产以下产品
1 单相逆变三相正旋交流电源: 该电源在输入单相AC180V~AC260V电压时,输出三相可根据用户要求而设定的电压AC100V~AC440V。当输入电压和负载变动时可将输出电压稳定在一个固定的值上。输出频率可选:范围45Hz~400Hz。 功率为:  0.4~11KW 。该电源体积小重量轻(无升压工频变压器)谐波小稳定可靠。三相输出相位互差120°±0.5°,输出频率变化﹤0.1Hz/24h,效率﹥95%。
2 大功率稳压电源:  输入单相或三相; 单相AC165V~AC265V,三相AC340V~AC435V,根据用户要求输出可设为:AC100V~AC400V,  DC110V~DC500V 。 单相输入型稳压电源可输出三相或单相交流电源,功率最大11KW。 三相输入型稳压电源可输出三相或单相交流电源,功率最大可达75KW。
                        有需求可电话13993161213

网友N:
普通变频器也可以吧

网友O(2008-09-02):
单相变三相其实很简单,一个变压器就行qq595359204

网友P:
  汗~~   不懂变频器原理就别在这误导 楼主 。

网友Q:
我公司也变频器

您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工程师将在线解答各类技术问题!
http://www.mc-saic.com/

网友R:
        呵呵,我也想过,可以先整流,在逆变成三相电源。不过我估计有点困难(资源问题),所以没有去做,

希望有人可以做了分享一下。

网友S(2009-08-25):
请问单相变三相中有个劈相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T:
很简单,买个变频电源就是了。调压,调频,一步到位。

这里是沃森电源(苏州)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生产和销售各种变频电源和岸电电源,主要的作用是利用国内的电网电压模拟国外的电网电压,为企业进口设备 ,出口检测提供优质的电源,正弦波输出,专业厂家,有意的可以电话联系 0512-69176280 刘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