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求助:研华PcL-1710H脉冲输出编程

楼主(2006-08-24):
本人使用PCL-1710Hcounter计算器发出设定频率的脉冲。问题是如果使用板卡提供的界面操作的话,在从一个频率1khz调到另一个设定的频率8khz时,必须停止counter脉冲输出 ,重新设定频率,再输出。那么可不可以编个小程序,使1khz到8khz输出转换中没有时间间隔。那么如何编写,不知道那位大侠可不可以提供思路以及相关例子。谢谢!
本人邮箱:chaos_xu@126.com

网友A:
一般 82C54 計數器沒有這樣的限制, 不需先停止 counter 輸出, 再重新設定. 可以直接重新設定除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