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过流继电器

楼主(2006-08-25):
拆开个20A的过流继电器后很是不解,触点显然是硅油受热膨胀后产生的动作,那么又是什么使硅油发热的呢?
若是电阻式发热里面还隔着厚厚的塑料瓶壁,若是电磁式发热好像不存在发热结构。里面那个会动的铁柱又是干什么的呢?顶端的螺丝又是如何进行调节过载电流的?

网友A:
您能肯定是
"硅油受热膨胀后产生的动作"?
而不是双金属片动作?

网友B:
一般常见的过流继电器是双金属片动作,电流大发热引起动作的

网友C:
同意中央战车的观点。

楼主:
是的我能肯定。

网友D:
楼主的过流继电器是什么结构的?里面还有硅油的,让俺长长见识。

网友E:
我也是听过,但我没有看到过, 过流继电器是什么结构的?我想看看。

网友F:
记得DZ15空气开关的过载动作机构是液压的,但一时查不到资料。
楼主所说的过流继电器,没见过,不知动作原理是否有相似之处。
也许我说的是外行话,请不怪,呵呵。

网友G:
楼主,可否把他的实物图片传上来?让大家共同学习一下。。

楼主:
受设备所限图暂缺。
虽然不常见,但常用,很多资料都有介绍的。

网友H:
型号,规格,厂家?我经常接触过流继电器,但与你说的不搭钩

网友H:
热继电器是双金属片;过流继电器是瞬间动作.

网友I:
过流继电器也有延时动作的。

网友J:
油杯阻尼型过载机构:
并非热膨胀引起动作,而是动铁芯在电磁力作用下压缩硅油,过电流倍数越大,电磁力越大,铁芯对油杯内硅油压缩越厉害,油杯内硅油通过阻尼小孔流出的时间越短,动作时间越短;反之就越长.如此就实现了过载反时限保护功能..调节油杯出油孔大小,也就调节了其动作
特性..
油杯阻尼和双金属机构都是传统的开关过载保护采用的结构..

网友G:
高手出现了... ...,不要看我,在楼上。
学习了。
对了,老焉,现在这种油杯阻尼型过载机构是不是已经淘汰了?

楼主:
终于看到一个让我满意的答案了。

网友K:
过流继电器有瞬间动作,也有延时动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