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功率为什么周期性变小

楼主(2006-08-25):
尊敬的各位高手:
    现有一台水泥厂用水泥磨选粉机通风机电机,大概每隔1小时多一点功率周期性变小,并且此时回粉量增加,检查此时的测速发电机,转速均匀,很长时间了找不到原因。恳请高手们帮帮忙吧!
    谢谢了!

网友A:
1.此电机可调速吗?
2.皮带打滑吗?
3.风门开度变了吗?

网友B:
功率变小的依据是什么?

楼主:
谢谢高手们的回复.
中控室有功率显示.电机可以调速,风门开度正常,此电机不采用皮带装置.

网友A:
进风口是否有滤网
是否隔一会就堵了?

网友C:
为什么一定要认为中控室显示的功率变小了就是故障?
它显示的功率也是根据电压和电流来计算出来的,显示的只不过是运行功率又不是马达的额定功率。马达的额定功率是肯定不会变的,但是运行功率都会因为负荷的变化而变化的。符合小的时候运行功率变小了也是也正常的,只要马达声音正常,转速正常,为什么要查故障?如果是负荷有问题,就让其他部门去查查机械方面的原因吧。

楼主:
  没有过滤网.
  功率平常正常波动不到5,功率减小时,一下减小近15个,且选粉机回粉量减小,使得生料磨不好控制.

楼主:
功率变化时,回粉 明显增加,风机轴承温度少有减小。给磨内状态造成严重影响

网友D:
检查风机挡板是否波动。

网友E:
这种周期性的故障最好让机械、工艺人员查查,你是不好解决的

网友F:
机械、工艺人员查查原因,电气问题不大的!!

网友B:
CPU-Z说的有道理

网友G:
还是不大明白您所说的"周期性"具体是怎么个周期现象?功率是变小后又自行恢复?还是持续降低?
选粉机回粉量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
电机及其调速装置是什么类型的?
风门开度是否正常必须要现场检查.选粉机入口/出口,风机入口/出口是否装有压力检测仪表?选粉机功率是否可以观测?出磨提升机功率是否可以观测?生料磨喂料是否均匀?磨机功率是否平稳?
如这些相关参数未发现可疑之处,那也许可以考虑在磨系统停机时,将风门关死单开风机.再不行还可以脱掉风机单开电机.
慢慢排除,缩小范围吧.

楼主:
很有道理,我们一定努力查,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