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温度的PID控制范例

楼主(2006-08-25):
在温度环境下,台达PLC的PID控制提供了自动调整参数功能,无需去设置复杂的PID参数,就基本可以达到理想的温度控制效果。

网友:
我也来支持你一下,哈哈

网友A:
辛苦了,坚决支持!我正在为这个伤神,好好学学习一下!

网友:
支持!!!!pid在实践中还很少用到,但是收获不小.

网友A:
to:yangyafeng 您好!我现在想用台达的plc(sx型)/温控器(DTA4848V1型)控制大型老化房,控温45度正负3度,超温排风,低温加热但所编程式运转有问题!请帮忙看一下哪里编的有问题,拜托了!以前用开关信号(ALM1 ALM2)控制不理想!

网友B:
这个方案可行吗

网友C:
怎么样才能得到PLC的文本资料呢?

网友C:
单点单回路的控制为什么要用PLC控制呢?尽管能达到要求,但是比用PID调节仪表的成本高呀!

网友D:
现在的温控器都有PID调节功能,因此该案例中的PLC属于多余的环节,增加了成本和工作量,不宜采用。但作为台达PLC的学习可作参考。

网友A:
怎么没有一位高手指点?自己顶一下。

网友E:
在实际的工况中,可行性是多少啊?

网友E:
首先,要看你的烤箱多大,
你的加热器在烤箱内是怎么排布的,
这样是为了安装温度传感器的时候不至于出现严重的
滞后问题.
其实既然你用转换模块,为什么不直接用个带PID调节的数显
这样可以直接去了PLC,
最后,你的加热器究竟是接受PID信号,还是开关量信号.

网友E:
有句话: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考虑周全没错
但并不是一定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加上才是正确的
正确不一定是最合理的!

网友F:
楼主,我正在用你们的DTC
首先我的PLC不支持PID,24ES的
我想用PID来控制压力
有些问题想请教
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G:
楼主请假回家了,有什么问题请联系0512-63403008-3731
万卫伟。

网友H:
搞一个温度控制仪就可以了。

网友I:
下面引用由张羽在 2006-8-26 10:24:00 发表的内容:
  to:yangyafeng
     您好!我现在想用台达的plc(sx型)/温控器(DTA4848V1型)控制大型老化房,控温45度正…
--------------------------------------------------------------------------------------------
挺简单的,现在的温控器都有PID调节功能,因此PLC属于多余的环节,增加了成本和工作量,不宜采用。此类控制我做的挺多的,国产的可以用宇电的808调节仪,进口的可以用欧陆的。

网友I:
而且温度偏差为正负1°

网友I:
而且温度偏差为正负1度,不会超过3度

网友A:
to;万开
  在我所作的这个项目里温控器的pid一般如何设定?是先将i与d的值设为0,然后把p的值逐步设5 10 20 40,之后再去设i与d的值,关键是这样做不能直观的了解控制情况,如何才能知道你设的p值大了还是小了,怎样去判断危机微积分的控制量的大小!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E:
同张羽,
______
我对PID的调节中,也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
设置的时候全靠有点点凑.
请问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请教!

网友J:
    看了一下还可以,可以给我发一份这样的资料或说明书吗?我的邮箱是:hc5128@126.com   万分感谢!

楼主:
其实本例的主要意义是说明其"自动调整"功能,即该PID控制(须是温度环境下)为"傻瓜"型PID控制,类似与MODBUS便利指令一样(不需用户去了解其报文格式),用户只需设置你需控制的目标温度即可,其他的PID参数可基本不管.即使没有任何调节PID参数的经验,一般情况也能够得到基本满意的控制效果,所以对没有经验者,该范例还是比较有借鉴意义的.个人觉得该PID自动调整(温度环境)功能也是台达PID控制的一大特色,而一般的PID控制,更多的是需要用户根据实际的调试经验来进行调节.

网友K:
大家好!为了大家能够及时沟通,现场回复,我建造一个工控群,希望大家能够加入,互相探讨!QQ群号29590758!希望大家及时加入!顺祝大家工作愉快!

网友L:
学以致用

网友M:
有PLC 和编程的资料吗?现在PLC的应用倒是较为广泛!控制比较稳定可靠!不错!

网友N:
TO YAFENG:
   你什么时候把手册也搞上来了,猜一下我是谁??哈哈

楼主:
TO 多多 我猜你是曾经距离我座位5米的ly,我猜对了吗?嘿嘿 顺便问下,你在Kunshan还好吧^_^

网友N:
to yafeng:
  怎麽現在不上MSN了,很忙嗎?
我在這裏還好了!

网友O:
有点深,对一个初学者来学有点头晕!

网友G(2006-11-06):
PID指令的应用范例

网友P(2006-12-28):
的确是个好东西

网友Q:
很好啊,顶一下

网友R:
是否能够实现多段温度控制?

网友S(2007-04-30):
最好再弄个不用自动调节功能的PID控制实例来。

网友T:
现在的温控器都有PID调节功能,例Honeywell DC1040调节器+台湾宣荣CAHOSCR电热调整器+铂热电阻PT100+黄金加热管

网友U:
可以使用台达的DTC1000V温度控制模块,

网友V:
大家好!哪位有用SIEMENS S7-200 PLC控制制冷方面(冰水机)(风冷)的范例吗?拜托!供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W(2007-06-29):
不太明白,TO K0 K2 K2 K1设置通道1温度的平均次数为二次什么意思?
有劳斑竹了。

网友X:
因为反馈的温度数据是读取的CR6,平均温度。

网友G:
TO:有容
次数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设置的,取平均值是为了防止在温度变化曲线斜率太陡造成执行设备(加热装置或者冷却装置)频繁的启动/停止动作!

网友:
TO:lesing
读先生的帖子有不少了,很是受益。再次谢过。

先生讲的是更深层的含义,我是想知道K1就是指的是通道1吗?
和说明书上的逻辑不太一样,不知道应该怎样理解?

网友G:
K1并不指的通道1,而是指的写入一笔数据,如果是K3就是写入三笔

网友Y:
做温度要做得非常好的话还是要自己写算法`

网友Z:
帖子不错,支持一下!单就PID温度控制楼主叙述的很详细,也很到位。在温度控制系统中有时从控制曲线看到控制精度已经很高了,但是实际效果不尽人意,问题在哪里呢?往往忽视的就是温度传感器的安装位置。

网友AA:
我现在碰一个问就是温度大滞后问题,加热时过冲,有产品经过后,极速降温,无法极时补偿升温,头都大了

网友AB:
1、温度控制,主机PLC的输出控制方式为“通、断”,靠加热器与电源的通、断占空比调节温度;
2、如果是大功率的加热设备,执行通、断的接触器可能支持不了多久???
3、所以搂主的PID控制是一个静差很大的控制方式;
4、这种控制方式,就好像普通家用冰箱的控制方式,即温度开关控制方式;

网友AB:
1、应该用能连续改变加热器电压、电流的方式,实现加热温度的PID控制;
2、例如SCR可控硅交流调压模块,来实现加热温度的PID控制,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无静差PID控制方式;

网友:
是啊,在编程时PID一般输出的是继电器开关动作,如果我要在一个模块的模拟量输出(如4-20MA,加热控制器控制是模拟量)在程式内部怎么写啊。PID输出时有没有一个百分比可读呢?

网友AB:
要么用SCR无触点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器的电源!

网友:
T0:刘工
“用SCR无触点固态继电器” 是不是SSR 。
PLC输出还需要转换吗?谢谢

网友AB:
“用SCR无触点固态继电器” 是不是SSR 。
PLC输出还需要转换吗?谢谢
“用SCR无触点固态继电器”,即SSR固态继电器,PLC输出不需要转换!

网友AB:
SSR固态继电器的输入控制有模拟量,还有数字量控制两种方式。

网友:
如果用PID控制,输出的是“开/关”,能转化成模拟量或数字量吗?

网友AB:
如果用PID控制,输出的是“开/关”,直接到数字量即开关量输入端!

网友:
刘工:直接到数字量即开关量输入端!
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AB:
楼主图中PLC输出的脉冲端与SSR的数字量输入端直接相连,连接时要调整输出到输入数字量的参数匹配、一致即可;

网友:
用冲来控制SSR输出的大小,是不是?
程式内部用脉宽调制来调整脉冲的范围可行不?

网友AB:
“用冲来控制SSR输出的大小,是不是?”
1、只要脉冲幅度合适;
2、频率或脉宽正好控制SSR输出触点的通、断来调节加热的次数或时段;

网友:
明白了,谢谢刘工,很是受益。

网友AC(2007-08-13):
下面引用由GPP在 2007-7-28 10:48:00 发表的内容:
明白了,谢谢刘工,很是受益。
--------------------------------------------------------------------------------------------
别被他忽悠了阿!就这例中哪是什么PLC"开断"控制阿,没看见是取数字的吗?真不想和刘。。讨论.

网友AC:
简单的通断控制那叫PID控制吗?学过自控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负反馈控制,那是简单的ON/OFF控制。如果真的那么做还需要PID曲线,需要调吗?刘工还是了解自动控制地,至少知道反馈吗。但是请别在这这么说,会有很多初学者被忽悠的。

网友AC:
变频的冰箱应该也会有PID控制吧,东西有好坏,有控制要求。例如空调有关断的,也有变频的。如果是好的变频空调,应该是不会关断的,只会改变频率。如果执行机构都是简单的ON/OFF控制,那就不叫PID控制了。

道。。。

网友:
学习中,我有用过三菱FX2N-2LCL自带PID功能输出也是开关式信号,也是用ON/OFF来控制的。不过这个开关有一个输出周期,开/关的时间是各占不同的百分比。

道。。。

网友:
学习中,我有用过三菱FX2N-2LC自带PID功能输出也是开关式信号,也是用ON/OFF来控制的。不过这个开关有一个输出周期,开/关的时间是各占不同的百分比。

网友AD(2008-01-11):
看到网上有很多兄弟都在找台达编程线的接线图
这里有免费下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http://www.m8002.cn/Content.Asp?ID=43

网友AE:
好贴子 要顶起来。要让更多的学习者找到

网友AF(2008-02-18):
楼主: 现在小虾有个问题求教: 利用DVP-10SX系列控制设备湿度,要求在设备在5度时输出65%的湿度。 设备自带温度电压输出信号0-5V,对应0-100度 湿度电压输出信号0-5V,对应的0%-100%。 如何编程,请不吝赐教。

网友AG(2009-10-20):
我也在做这个谢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AH(2010-09-08):
辛苦了,坚决支持!我正在为这个伤神,好好学学习一下

网友AI(2015-09-19):
很好!!能多发一点这样的范例更好!

网友AJ(2016-06-21):
学以致用。。。。。。。。。。

网友AK(2017-07-13):
引用 网友AL:
辛苦了,坚决支持!好东西,!辛苦了,坚决支持!好东西,!

网友AM:
请问一下怎么设置PID的手自动?

网友AN(2017-08-14):
辛苦了楼主,下来看看,好像手册上面有这个。

网友AO:
引用 楼主:


拿走学习学习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