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premium 信号捕捉问题,请教?

楼主(2006-08-25):
最近做了一台机用的是premium的2623cpu,程序量比较大,扫描时间大概为16毫秒.机械动作时有一个到位信号,依据这个到位信号执行下一个动作.到位信号感应时间比较短.出现这样子的问题就是到位之后不动作,但是用计数器又能捕捉到这个信号.就是信号可以捕捉到,但程序不执行.
那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采用高速输入模块!

楼主:
机子已经到最终用户那里,且在国外,更换模块的可能性不大.
谢谢.

网友B:
修改程序或者增加一个转换模块

网友C:
修改程序应该可以实现。还有就是把该部分放在快速任务里做,应该没问题。

网友D:
程序编得有问题。
采用LOCK一个中间位去触发下一步动作,下一步动作完成后再UNLOCK。
或者用计数器的ACC与一个整数比较的结果也可以来触发下一步动作,下一步动作完成后再将ACC清零。

网友E:
用计数器能捕捉就能执行。
不用更换模块,修改程序就可以了。
比如用置位复位命令锁定,不过premium的置位处理比较特殊,要用中间继电器位(%M)。

网友F:
用计数器的Q去置位一个中间点,然后再用中间点去执行下个动作!

楼主:
谢谢各位,在处理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