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性质的电容可以互换吗

楼主(2006-08-25):
据我了解在一些特定的条件下
钽电容与铝电解电容可以互换
其它的不同性质的电容可以互换吗
希望各位高手参与探讨

网友A:
1.耐压低得用在电压高的地方
[b]  爆
2.普通电容与电解电容容量相同时,体积远大于电解电容
  但普通电容无极性,电解电容有极性
3.电解电容
  耐压高得用在电压低的地方,容量降低性能下降

网友B:
不能单单考虑耐压、容量,电容的用的地方、特性和其它参数不一样也不能代替。
温度特性、损耗角、漏电流等参数不样也不能代。
如钽电解有半导体特性,不适合用在信号藕合,而铝电解可以用。

楼主:
1楼的意思除了电解电容,其他CB  CE CG CL CV CQ等电容无正\负极性之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