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爬電距離

楼主(2006-08-25):
 師傅門:
     最近我在考注冊建造師,我在教材上看到一個教(爬電距離)這個名詞我不明白這是什麼?那它和擊穿距離又有什麼區別?請指教 ̄! 謝謝!

网友A:
爬电距离应是:电器中具有电位差的相邻两导电部件之间,沿绝缘体表面的最短距离。
但不知后来,有没有新的定义。
我没有现在的资料,不知道“击穿距离”。

网友B:
同意楼上,
爬电距离一般和电气间隙两个参数一起提到.
击穿距离倒好像没听到这样说过,应该和电压及介质等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