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海泰克触摸屏与台达PLC的问题

楼主(2006-08-25):
海泰克触摸屏PWS1711与台达PLC-DVP14SS通讯不行,通讯线按照说明书制做:
pws1711(25pin) DVP-14SS (8pin)
RXD 3 ----------------5 TXD
TXD 2 ----------------4 RXD
GND 7 ----------------8 GND
RTS 4
CTS 5 4和5短接
参数:RS232C通讯 站号01 速度9600bps 格式7-bit EVEN 2-bit
可是还是通讯连接不上,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默认通讯参数设置为:9600,7,even,1

网友B:
参数设置错误
TO:竹根
需要向你学习啊

楼主:
问题解决,原因是电脑无COM口用USB转COM,下载程序时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