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来问个实际接线问题!

楼主(2006-08-25):
以前没有实际动手过
      用的是CPAM2AH   继电器输出
     悄悄问一下:在输入端接的时候,需要串进电阻吗? 如果不串,会不会把PLC 输入烧掉? 用的是外接 24V 直流
     输出呢? 可以驱动多少的 电压? 电流?  直接接继电器就OK ?
        其他还要注意什么 ?
     就怕把 PLC 烧了, 就亏大了
    谢谢!

楼主:
还有:如果输入 的时候
 开关量  有 串 并联 情况出现, 会不会影响 输入的电平信号?

网友A:
不需接任何电阻。

网友B:
输入端不许接任何元件,输出端可以根据公共端不同驱动多种电压(一般不超过250V),输出电流可以达到2A左右。
    没用过PLC吗?了解过了再用啊!!!!!!!!

网友C:
输出公共端加个快熔就就可以了。

咳,又烧热继了

网友:
没那么复杂啦,不过建议你最好输入的外接电源选好点的开关电源就行(电压稳定),PLC输出和楼上的一致。我个人比较习惯用DC24V,防止客护维修时搭错线烧了PLC,多看看资料

网友D:
操作手册

楼主:
谢谢 收到。。。
    手册  不在这里
新手上路  嘿嘿

网友E:
还有手册中的接线图中的电阻表示负载。

网友F:
如果实际应用的话,我建议你在PLC继电器输出的回路中在串一个独立的继电器。看上去成本增加了,实际上是对PLC非常有效的保护。一个继电器烧了也就十几块钱,要是一个模块烧了可就不止了,再坏一点的情况会把整个PLC都烧掉。我遇到过反馈的电缆和电源线并在一起的情况,幸亏有继电器保护,不然几万的设备就糊了。

我的建议是:PLC的输入输出最好都不要直接连接到底层设备上。

网友G:
继电器的I/O,输入端直接可以接入同com端相对应的极性输入,输出楼上有人回复了,建议使用前了解模块的性能,有接线图和SPEC可供参考!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
 收到
 还哟点疑惑
   --··|------------|  0        |---#----|----·1K·--|
         |---· ·----| 01        |---#----|            |
         |---· ·----| 02PLC     |---#----|         24V电源
         |---· ·----| 03        |---#----|            |
         |---· ·----| 04    COM |---------------------|

这样看   应该可以看清楚我的意思吗?
  输入的时候,   这样可以吗?
   输出的时候  1K 可以手动控制不?

网友H:
看一下操作手册就知道接线.输出电流最大是2A.建议输出端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I:
如果PLC内部的24伏直流电的容量不够的话是可以用外接电源的,输入不需要接电阻,但电压要稳定。
输出嘛我比较楼上说的可以用熔断器,CPM2AH的负载能力好像不太高,建议输出端接一个继电器,由继电器控制其它外围大负载器件。

网友J(2006-11-29):
你可以看一下说明书之类的东西,就解决了

网友K:
同意以上观点,其实PLC不容易坏,它有自己的保护,在内部.它的电源可以承受1000V,一分钟的耐压.输入端有过流,短路保护.不要担心.

网友L(2007-01-17):
不需要加东西啊

网友M:
这问题还要问,看手册啊!

网友N:
多看手册动手才有保障

网友O:
严格按着手册上接线,当然一些要利用自己在电路上的理论知识来判断基本的问题

网友P:
先看一下PLC的入门知识再动好一些.

网友Q:
输入开关量有外来电,最好用继电器隔离一下安全,
这样睡觉睡得香

网友R:
那位兄弟知道火线接地会出现什么情况啊

网友S(2007-03-03):
注意看操作手册,应该是不要加电阻的。

网友T:
我同样也是一个初学者,自己刚刚摸索前进.你具体看看手册,慢慢来.我们的起步晚吗.